JSON格式 STM32F1移植案例

楼主(2016-12-07):
JSON是一种轻量级的文本交互方式,数据的传输在经过转码后变为人眼即可识别的数据包格式,可以认为是明码传输,方便手工解析。在网络传输中使用的比较多,数据的传输也是采用明码的方式来进行传输的。
JSON数据包输出格式:
{
        "isTestStr":        {
                "nameBuf":        "czj",
                "time":        125,
                "count":        20000,
                "date":        591751049,
                "flag":        1
        }
}
JSON 数据转码出啦的数据包,下图为我所设定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8 time ;
        int count ;
        u32  date ;
        u8  flag :1 ;
        u8  nameBuf[32];
}is_test_str;

is_test_str  isTestStr={
  125,
  20000,
  0x123456789,
  0x1,
  "czj"
};
大家可以在附件中下载代码进行测试,PDF为简要的移植说明。JSON容易导致STM32内存泄露,我这边测试的时候每间隔一段时间就要清除一次才可以。

网友A:
可以看下 cJSON: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cjson/
https://github.com/DaveGamble/cJS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 cJSON: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cjson/
https://github.com/DaveGamble/cJSON

谢谢辣

网友:
楼上的开源不错,稍微移植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B:
https://github.com/armink/struct2json 这位大神貌似也在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armink/struct2json  这位大神貌似也在论坛

他的几个开源项目都很赞的!是位大牛!

网友:
多层嵌套不会hardfault吗

网友:
2 楼 4楼 已经推荐完毕,好像没必要重复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