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个便宜的带usb接口的mcu?

楼主(2016-12-07):
要求:最少48脚,带usb2.0,flash最少32k

网友A:
你找找ST的,之前用过STM32f070,TSSOP20带USB的!价格便宜,但是货源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ST的,之前用过STM32f070,TSSOP20带USB的!价格便宜,但是货源不多!

你这个是20脚的?20个脚不够用,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20脚的?20个脚不够用,不过还是谢谢你!

换个封装就可以啦!有48的 还有64的!  还有042什么的!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封装就可以啦!有48的 还有64的!  还有042什么的!一堆!

价格大概多少钱?你说货源不对,会不会到时候不好采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大概多少钱?你说货源不对,会不会到时候不好采购?

看你选什么型号啦!042应该还好把,070国内货不多!
070F6P6 TSSOP20 3RMB左右,
070T6C6 LQFP48  4~5RMB;
042什么的没用过,价格不清楚!自己去找代理问问!

网友:
usb主机还是从机

楼主:
做从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选什么型号啦!042应该还好把,070国内货不多!
070F6P6 TSSOP20 3RMB左右,
070T6C6 LQFP48  4~5RMB ...

价格还真便宜。

网友:
usb2.0fs?hs?

网友:
STM32F042带USB还不贵。

网友:
MA84G564 8位机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B:
建议用中颖的SH88F6161,符合您的要求。我这边有资料的,也可以供货,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中颖的SH88F6161,符合您的要求。我这边有资料的,也可以供货,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

STM32070F6P6  批量小于3元,请问SH88F6161比它便宜吗?  如果更贵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070F6P6  批量小于3元,请问SH88F6161比它便宜吗?  如果更贵就没意义了

STM32070F6P6 这个我记得供应商报价好像是3.5-4元RMB吧?据说货还不好买,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中颖的SH88F6161,符合您的要求。我这边有资料的,也可以供货,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

你推荐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好像有48脚和64脚两种封装?可否报下量产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M32070F6P6  批量小于3元,请问SH88F6161比它便宜吗?  如果更贵就没意义了

我LQFP64的跟你TSSOP20的比,价格怎么能比的过呢?您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LQFP64的跟你TSSOP20的比,价格怎么能比的过呢?您说呢?

亲,你的芯片有各种封装,您不能用最多引脚的 64脚比, 不是有48脚吗

再不行可以封小一点, 而且封装费用不贵,  我们自己封装裸片 LQFP48脚封装费只比TSSOP封装费贵几毛钱

我们直接找天水封装的,如果您做芯片的,应该知道我说什么

所以不能用几毛钱的封装费做理由哦

简单来说,  48脚,如果贵过070,就没什么意义了

而且还有一点070 是ARM 32核哦,不是  8051能比的,  ARM的授权费就比8051免费核多了几毛钱一个,但人家 070一样可以做到3块多 ,而且是ARM!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070F6P6 这个我记得供应商报价好像是3.5-4元RMB吧?据说货还不好买,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

你找到正确的代理商, 然后每月有量, 量也不用很大, 超过10k就行, 价格能比你说的低

网友:
中颖的SH88F6161的可以,但是价格可能没有这么便宜了

网友(2017-02-07):
引用 网友C:
亲,你的芯片有各种封装,您不能用最多引脚的 64脚比, 不是有48脚吗

再不行可以封小一点, 而且封装费 ...

你们封装那个芯片有好大量?这种有起定量要求吧?

楼主:
谢谢上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