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M无线路由器哪家强?家用......

楼主(2016-12-07):
家里的宽带免费升级成100M带宽了,电信这是打算祈福么......昨天发现用老的路由器最大带宽上不去,只有72M,用网线直连带宽能到92M左右,估摸着光纤猫和路由器都得换。

猫可以找电信去,那么,1000M无线路由哪家强?

网友:
级3级4呗

网友A:
网件,华硕,思科

网友:
极路由+1

网友:
最近正在折腾Gen8的ESXi,C1610T不支持直通,NAS挂不上硬盘,正在找解决办法,如果能搞定,一台Gen8搞定NAS+Router+BT+Sync。
现在家里用的RTN16,刷Tomato Dualwan,不开QoS能到百M,开了QoS,只能到50M,全千M接口,价格便宜。

网友:
极路由上传数据,卡出翔,买过,退了

网友:
昨天买了个华硕的路由,ASUS华硕AC2400双频穿墙别墅无线wifi路由器/原装天线ac87u 。以前一直用联谱的

网友:
ASUS 66U-B1 目前性价比最好的路由。

网友:
华硕吧, K2刷了华硕的固件, 像个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件,华硕,思科

+10086

贵的好

网友:
免费升级到100M,楼主哪儿的啊,有这好事

网友:
冒死推荐饭盒造型的小米,

网友:
ASUS AC66U 稳定

网友B:
家用就婓迅K2,相当于免费,刷源自ASUS、开源的、老毛子的PANDAVAN固件,比较稳定。

楼主:
买了个华硕的AC-1200GU,号称千兆网口,1200M的无线。

结果按照默认的设置,无线还没原来的极二快,网口的速度倒是达标了,但是感觉偶尔还会掉线。

用极二,笔记本是433M,用了华硕,173.3M,无语........别说要这个设置那个设置了,不会,也不折腾了.....

退货了事,也许就如有些网友说的,华硕低端也就是信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个华硕的AC-1200GU,号称千兆网口,1200M的无线。

结果按照默认的设置,无线还没原来的极二快,网口的 ...

你看实际无线速率,然后除以25以上才是实际速度,就好像2.4G 300Mbps,信号最好时候最大速度是13M/S,你可以看任何路由的评测,有各种连接速率下单线程多线程的实际速度,这个跟路由品牌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实际无线速率,然后除以25以上才是实际速度,就好像2.4G 300Mbps,信号最好时候最大速度是13M/S,你 ...

我都说了啊,默认情况下,极二是433M,华硕的只有173.3M,但华硕的5G标称是876M的。

想改设置,然后一堆的设置,不知道要改什么......

网友D:
我现在用的是 Netgear 6200,100Mbps 光纤无线下载可以跑到 13MB/s,基本算是跑满了。
用了一年感觉还算满意。

网友E(2017-01-09):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是 Netgear 6200,100Mbps 光纤无线下载可以跑到 13MB/s,基本算是跑满了。
用了一年感觉还算满 ...

无线信号怎么样?穿墙能力如何

网友:
高大上款

网友:
同电信100M,目前用Netgear R6300v2,基本有到满速(迅雷,百度云经常能到12MB多)

网友:
用的长城200M的宽带 小区做活动2500元4年,网友推荐的网件3800花了105元,有线测速跑到了23MB/s,无线还没有测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家用就婓迅K2,相当于免费,刷源自ASUS、开源的、老毛子的PANDAVAN固件,比较稳定。 ...

怎么刷固件,有教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刷固件,有教程没

首先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刷入bread(即一种bootloader)。刷好bread后最重要的是用bread先备份原厂的所谓“eeprom”,因为“eeprom”里存有路由器的无线参数,各K2路由器的无线参数各不相同,所以为防不小心误改写无线参数,必先备份“eeprom”。
做好这两步后,就可以用bread刷你想刷的固件了(包括原厂的和第三方的)。

有关如何刷bread请参考本坛有关婓讯K2的帖子,如 免费路由器斐讯k2刷机完整教程 。这个贴子里刷bread的方法对路由器原厂早期固件版本是有效的,但据说斐逊在新的固件版本里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应对原厂的bootloader被刷。然后又有网友找到新的办法破解,这我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G:
楼主的100M宽带上传速度是多少了, 估计不会超过5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线信号怎么样?穿墙能力如何

穿墙勉强可以接受。路由器放客厅,在信号最弱的浴室里用手机也可以连接5G。隔了冰箱和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100M宽带上传速度是多少了, 估计不会超过5M吧

装宽带的时候电信说上行5M,下行100M。
不过我没什么注意过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100M宽带上传速度是多少了, 估计不会超过5M吧

6M的……上传一般的文件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