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路由器刷openwrt之类系统玩玩,MIPS和ARM哪种CPU的好?

楼主(2016-12-07):
貌似新一些的用ARM的多,性能更强一些,兼容性会有问题吗?

网友A:
有个HG255D,可以刷openwrt,升级了ram的,两根外接天线,30非偏远包顺丰要不要?

网友:
现在买路由器要买千M 网口的了。wan 和lan都是千M的才行。

网友B:
路由器之类的网络设备,一般都是MIPS架构的,因为字节顺序与网络字节顺序一样,不用转换,有利于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HG255D,可以刷openwrt,升级了ram的,两根外接天线,30非偏远包顺丰要不要? ...

谢谢啦,相应老大号召不买华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之类的网络设备,一般都是MIPS架构的,因为字节顺序与网络字节顺序一样,不用转换,有利于性能。 ...

貌似千兆级别的,按说对性能更有需求,但是很多用A7而不用mips架构了,是不是说明字节顺序不那么关键啊?

网友:
高端arm 低端mi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之类的网络设备,一般都是MIPS架构的,因为字节顺序与网络字节顺序一样,不用转换,有利于性能。 ...

错也。大端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因为当年要跟Intel对着搞,才有了大端模式。现在的所有设备基本上全是小端,因为小端对程序猿来说更容易理解和使用。
我到目前为止也仅仅见过华为的一款老掉牙的路由器(用的BCM处理器)用的是大端模式。别的厂商基本全是小端模式。注意:小端模式下字节0就是字节0,而大端模式下字的MSB是字节0,半字的MSB也是字节0,字节0也是字节0——你不觉得混乱吗?一个字符串强制转换读进的字/半字/以及字节完全不同。带来的问题就是数据组织、维护、存储很大的不方便。我相信不会有哪个程序猿愿意天天去对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千兆级别的,按说对性能更有需求,但是很多用A7而不用mips架构了,是不是说明字节顺序不那么关键啊? ...

不存在字节序的问题。因为MIPS目前为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SMP架构,而路由器的转发速率已经成为瓶颈了,还有中断响应速度,计算性能。所以新一代系统都上双核ARM甚至4核ARM了,性能比MIPS要快4倍以上(双核)。
网吧100M带宽双线都要用8核处理器去跑,可想而知。最低端的路由器是每来一个包都转发一个包,小包效率<25%。中端的路由器可以实现QOS等功能,以及端口复用(老的来一个连接加一个端口,新的每台终端都可以绑定相同端口)。高端的为了进一步提高性能,发往相同地址的小包甚至都聚成一个大包,然后一并发送,转发率甚至能达到80%以上。还要做QOS,还要做限速,有些还要做NAS,网络启动,====。再插个U盘,装些应用,你觉得400MHz的MIPS还能胜任吗?这些数据你自己心里有数:ARM的USB3每秒能传近300MB。MIPS的内存带宽才区区600MB/s(DDR333,16位)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存在字节序的问题。因为MIPS目前为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SMP架构,而路由器的转发速率已经成为瓶颈了, ...

兄台讲得真好,透彻明白,看来还是ARM更好

网友D:
X86直接上软路由高大上

网友:
mips 也有非常 非常高端的,  专业做路由器的芯片.

http://www.cavium.com/OCTEON_MIPS64.html

网友:
搜 mt7620A,选这款就好了,比较方便,性能过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之类的网络设备,一般都是MIPS架构的,因为字节顺序与网络字节顺序一样,不用转换,有利于性能。 ...

哈哈,有些arm也可以工作在大端模式下。

网友(2021-08-04):
引用 网友D:
X86直接上软路由高大上

你用的哪个软路由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