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到底用不用散热器? 【9楼阿莫: 不用加】

楼主(2016-12-07):
RT!
跟风上了树莓派3B 忘记买散热器了,到底用不用啊
比如像inter 和amd 盒装CPU 带风扇什么的 散装的即使不带也大家常识中电脑得有散热器
博通cpu 是arm内核 按说不至于上电就烧吧
另外 为何树莓派官方不配散热器了?

网友A:
树莓派好像不需要散热器吧

网友B:
不加是有点烫,其实贴个铜片的散热片就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好像不需要散热器吧

我感觉也是不需要 但网上看那些盒子之类的 都有风扇的,有种和inter叫板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是有点烫,其实贴个铜片的散热片就够用的

晓得了 我找东西拆一个先用着

网友:
看热量和热容,预期热点温度能控制在+30度就不需要。

网友:
不需要的

但是,不加真的很热啊,摸着烫手

所有我还是加了,毕竟几块钱看着舒服

网友:
我的加了,不加很烫
还加了个小风扇,转调的速很低,基本感觉不到有风

网友:
满负荷需要加散热片,不然会影响耐久性(来自外国媒体),风扇就免了。

网友:
散热片还是要加的吧,又不需要买,拆一个就行

网友:
裸奔应该不用加.
如果加了外壳影响通风的情况且又经常在满负载的情况下还是加上散热片和风扇比较好,现在是冬天不明显示,到夏天热的时候就知道散热片和风扇的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满负荷也不用加。

厂家最怕芯片损坏,因为要保修。

显然芯片的发热速度是有上限的(满载)。而芯片随着与环境的温差升高,散热速度会同比加快(注),最终能够在某个温度上达到发热和散热的平衡。

芯片的升温实际上有利于散热。只要芯片实际运行的温度不高于芯片能够耐受的水平,就不必强求降温,也不必以人类感官的角度害怕“烫手”。

不过我也承认贴块散热片没有坏处。只是请贴牢,谨防脱落引发短路。

注:牛顿冷却定律说明两个相邻物体的传热速度(冷却速率)和温度差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应该过滤了。

我之前买的一个华硕路由器NT-R16, 我记得好像也是博通的CPU, CPU也是热得吓人的,手指根 ...

是我笑点太低了么?我居然笑了!!!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这么评估。1、得到芯片最大功耗。 2、查询器件的thermal metric参数,估算最高温度。 3、查询器件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s参数,是否超过温度上限,超过的话就需要加散热。 当然,第3项的指标通常会有很大余量,自己折腾着玩不用这么在意

网友:
树莓派CPU没考虑低功耗,满负荷和空闲的功耗相差不大,只要环境温度不是过高不需要担心过热问题。

楼主:
感谢所有大神指点!

网友D:
我记得这个树莓2最怕的其实是闪光灯
https://linux.cn/article-4846-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这个树莓2最怕的其实是闪光灯
https://linux.cn/article-4846-1.html

其实是被闪光灯的电磁脉冲干扰了。
树莓派的抗干扰能力很差的,我曾经试过开日光灯(老式电感镇流器那种)都会让树莓派死机重启。

网友:
温度高有可能会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是被闪光灯的电磁脉冲干扰了。
树莓派的抗干扰能力很差的,我曾经试过开日光灯(老式电感镇流器那种 ...

要说怕电磁干扰的话 上面的 fcc ce 认证是咋认证的?
是怕传导还是怕辐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说怕电磁干扰的话 上面的 fcc ce 认证是咋认证的?
是怕传导还是怕辐射? ...

这些认证只要不干扰别的设备就行了,没要求被干扰不能死机的。
闪光灯应该是辐射,日光灯有可能是传导,反正附近有大功率电器开关,就算不死机USB设备掉线的几率也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认证只要不干扰别的设备就行了,没要求被干扰不能死机的。
闪光灯应该是辐射,日光灯有可能是传导, ...

辐射的话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只能靠外壳防护了
传导的话加电源加emc滤波器是不是有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时跑一个测频软件,看看高温工作时,是否自动降频了。

唉!电工啊 玩1天了 犹如婴儿学步 也好!当熟悉linux了

网友:
树莓派3B貌似可以不加散热片    一般温度也就50度不到50度      温度比全志H3的温度低多了    手头有个全志的正常温度都70度了   也一直在正常工作。。。

网友:
不管怎样,加散热放心一点,而且会稳定些。特别是在南方24小时运作。
风扇我不会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是被闪光灯的电磁脉冲干扰了。
树莓派的抗干扰能力很差的,我曾经试过开日光灯(老式电感镇流器那种 ...

eevblog做的实验,也有可能是闪光直接导致csp封装的裸片的光电效应然后死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DfRCi1UV0

网友:
引用 网友F:
eevblog做的实验,也有可能是闪光直接导致csp封装的裸片的光电效应然后死机。
https://www.youtube.com/w ...

树莓派2没有CSP封装的芯片,树莓派3只有背面的WIFI模块是CSP的。

网友:
购买了树莓派3 ,附带 购买了风扇,两块散热块, 安装后,发现风扇声音太吵,拔了线,发现散热微温,现在找了iphone的电源全天通电,做mc服务器了。 支持java1.8 这个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散热片怎么没有坏处?

万一散热片掉下来,就会导致短路等严重问题了。

有外壳,掉下来也是不会接触电路

网友:
单片机+85摄氏度都能正常工作,更何况这个高端的CPU。

多虑了。

非要说降低寿命,我也没得说,因为压根就不知道它能撑多久,全看人品。

网友:
像电脑主机板,还是路由器,发高热芯片不会坏,不过高热附近的电解电容大肚子如短路状态,使到电力不够机器工作不稳定或烧坏电源稳压,所以高热会导致边缘零件老化吧

网友:
看周围人用的都加了散热片和风扇

网友:
不加没事

网友:
只要发热不超过厂家的最高工作温度就行,应该不存在高温缩减寿命的说法,除非持续温度超过厂家的指定温度。半导体器件是怕放不怕使,存储环境不达标损坏率更高,我的一个台式机和一个笔记本就是放坏的,不用的时间都超过了半年,不用前还是好好,等再用就不能开机了。电脑不用了,电源线别拔,插着,释放静电

网友(2018-04-24):
引用 网友C:
加散热片怎么没有坏处?

万一散热片掉下来,就会导致短路等严重问题了。

一年多过去了。如今最新的树莓派3B+型号,已经采用了金属壳封装的SoC,贴散热片已经彻底失去意义。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网友:
看来风扇可以去掉了,

网友(2018-11-01):
即使是高温无铅焊锡,长时间高温也会导致BGA芯片虚焊,但是芯片坏的就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