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片atmega328因为上电就进入掉电模式导致无法烧录程序了

楼主(2016-12-07):
最近在研究低功耗,因为程序的问题,导致芯片上电就进入掉电模式,烧写软件无法识别芯片了,有办法拯救吗?

网友:
高压编程

网友A:
烧写的时候不是进入复位状态吗?为什么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的时候不是进入复位状态吗?为什么会影响?

不知道啊,芯片上电会立刻进入掉电模式,点击烧写按钮,提示找不到目标芯片,应该是复位不成功吧,因为掉电模式,芯片的所有时钟全部关闭了,还有我发现不只avr,stm32这种情况也一样会无法烧写

楼主:
没有高压编程器,并且是贴片的

网友B:
上电就进入掉电模式与上电一段时间后进入掉电模式没什么不同吧,AVR没有要求下载程序时要冷启啊,上电一段时间后进入掉电模式也不能下载吗?

网友C:
我现在用lgt8f88d进低功耗后也是不能加载的,我是上电后延长点时间后再进入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就进入掉电模式与上电一段时间后进入掉电模式没什么不同吧,AVR没有要求下载程序时要冷启啊,上电一段 ...

程序已经烧进去了,上电入掉电模式了,想再烧录已经不行了。 这样是不是等于自杀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lgt8f88d进低功耗后也是不能加载的,我是上电后延长点时间后再进入低功耗。 ...

对,程序里延时几秒就可以了,不过操作得快,必须在进入掉电模式之前点击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不是溶丝位将ISP关掉了?

绝对不是,新片子,没改熔丝位。之前就因为这个毁了几片芯片,这次不小心又掉坑里了,难道大家没遇到过吗?stm32也一样的。  不信将下面的代码烧进去试试(cvavr版)
#include <mega328p.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leep.h>
void main(void)
{

    DDRB=0;
    PORTB=0;

    DDRC=0;
    PORTC=0;

    DDRD=0x03;
    PORTD=0x03;

    TCCR0A=0x00;
    TCCR0B=0x00;
    TCNT0=0x00;
    OCR0A=0x00;
    OCR0B=0x00;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ASSR=0x00;
    TCCR2A=0x00;
    TCCR2B=0x00;
    TCNT2=0x00;
    OCR2A=0x00;
    OCR2B=0x00;

    // Timer/Counter 0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0x00;

// Timer/Counter 1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1=0x00;

// Timer/Counter 2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2=0x00;

// USART initialization
// USART disabled
UCSR0B=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ADCSRB=0x00;
DIDR1=0x00;

// ADC initialization
// ADC disabled
ADCSRA=0x00;

// SPI initialization
// SPI disabled
SPCR=0x00;
// TWI initialization
// TWI disabled
TWCR=0x00;

    EICRA=0x00;
    EIMSK=0x01;
    EIFR=0x01;
    PCICR=0x00;

//睡眠使能
    sleep_enable();

  // timer0_init();
   #asm("cli");
     powerdown();
while (1)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不是,新片子,没改熔丝位。之前就因为这个毁了几片芯片,这次不小心又掉坑里了,难道大家没遇到过吗 ...

试了你这个程序,没有出现无法烧录的情况,把你编译好的文件发上来试一下。

网友(2017-02-24):
你这是其它问题,进入掉电模式是可以烧程序的。

网友:
是不是复位电压,选择高与电源电压了?
用5V电源电压试试。

网友:
换个下载器吧!

网友:
燒錄應該是ic硬件處理,和程序無關吧,進入isp必須把reset拉低,根本執行不到程序!應該是誤燒了錯誤的fuse值

网友:
估计是软件默认的熔丝位了。先读一下出厂熔丝再烧写。

网友:
掉电模式和ISP没多大关系。
可能是熔丝问题

网友:
曾经出现过类似问题:程序中将主时钟分频(CLKPR)改的过大,之后 AVRISP 编程器就不能高速访问,
类似于 LZ 的故障现象,即程序里的流程改变了时钟,导致下次带有 RESET 的 ISP 进不去。

我当时解决的办法就是强行用很低速的 ISP 才能进去,执行完擦除就啥事都没了。不过 LZ 这时钟都停了,想来不是低速能解决。

很可能这类芯片存在一个 BUG:时钟配置(分频、关断)复位是在 RESET 信号移除时发生的,导致 ISP 过程中
(RESET信号一直有效,未移除)时钟未复位,仍保持上次运行的结果,导致要么低速被保持(我的例子),要么停止被保持(LZ)。

如果果真如此,还想 ISP 只有一个办法:在软件没有把时钟搞挂之前,设法进入 ISP 复位。
对于LZ,建议搞一个硬件复位开关(最好限流,避免与下载器 RESET 信号打架),双手配合操作:
①按下硬件复位;
②硬件复位松开瞬间,尝试点击 ISP 连接(直接执行擦除更好);
③如果从点击ISP连接,到实际编程器动作之间有时间差,那么步骤②要适当引入提前量;
④多次尝试上述步骤,总有人品爆发之时。

毕竟是 C 语言,从硬件复位到 main 之间、main 到 powerdown 之间还是有时间的,
这个时间也就决定了需要的人品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