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市场上的多路输出开关电源有个共同毛病

楼主(2016-12-07):
比如之前买的一款纬明的电源:5V8A,12V3A,24V3A。单独接12V时,带1A的负载,输出电压跌到11V。他应该是只有5V才使用电压反馈。其他2组是辅助的。

网友:
加权取样的典型特征, 成本限制, 无解...

网友:
电脑电源是不是也这样的? 我那天单独取12V,总是自动关停,没折腾了。

网友:
现在部分高端电脑电源采用ACDC转12V,后面其他电压采用12V DCDC转换,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ATX电源12V,5V,3V3都是同一个线圈,不同抽头。

网友:
一般是主输出才有反馈的,其他的只是搭配

网友B:
传统的ATX电源, +5V, -5V, +12V, -12V四路是通过均衡线圈平衡4路间的误差. 但实际上仍然历负载不同有一定差异, 所以4路取样后并联后控制PWM, 谓之加权取样.
而+3.3V是从+5V整流前通过磁放大器稳压. 原则上不受主输出影响, 但若5V输出轻载处于断续模式, 那么+3.3V就算磁放大器直通也达不到3.3V, 只有5V输出电流比较大, 3.3V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电源12V,5V,3V3都是同一个线圈,不同抽头。

新的LLC电源一般效率都能做到北京5%以上,而且是纯12V输出+一堆DC-DC组成其它电压。

网友:
你买错牌子了
台湾明纬,真货你试试。

网友:
这个价位决定品质

网友:
纬明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统的ATX电源, +5V, -5V, +12V, -12V四路是通过均衡线圈平衡4路间的误差. 但实际上仍然历负载不同有一定差 ...

想单独用12V有什么妙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单独用12V有什么妙计?

只有3.3V条件限制, 其它4路一般没有限制, 12V可直接输出的. 可能有个别少数电源单路工作不正常, 在其它路挂适当的死负载即可

网友:
才发现吗。没特殊要求,行业里多路输出都是这么做的,而且主,辅路都有最小负载要求的,辅路是开环,稳不住的;想要高精度,自己加DCDC.

网友:
这种方式本来就是无解的,跟品牌无关。买个一路稳压输出的,需要的电压再DC-DC

网友:
断开5v稳压部分链接,用一个直插电阻接在稳压与12v之间。

网友:
交叉调整率的问题。加权反馈才行,

网友:
以前修电源电路时遇到类似的问题,高电压输出偏低,是因为采样是采的低电压输出部分,低电压输出滤波电容老化,噪声纹波过大,导致反馈异常,电容换掉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 叫做交叉调整, 正激和半桥都还好搞些了, 最麻烦的是反激

网友:
19楼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单独用12V有什么妙计?

电路结构基本都是一样的,
把反馈改到12V上去,
你不熟就找个电源工程师干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路结构基本都是一样的,
把反馈改到12V上去,
你不熟就找个电源工程师干活 ...

thank you,如果是500W的电源,12V只有150W,但是我单独使用12V,其他闲置,能提高12V功率么? 电源上所有的+12V都是一个输出么,貌似有几组接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hank you,如果是500W的电源,12V只有150W,但是我单独使用12V,其他闲置,能提高12V功率么? 电源上所 ...

不行,因为变压器的线径、整流二极管的电流都是按12V 150W来设计的,可提升的空间很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因为变压器的线径、整流二极管的电流都是按12V 150W来设计的,可提升的空间很有限。 ...

谢谢大师,只能就此作罢了,手上几个ATX电源,却不能另作他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ank you,如果是500W的电源,12V只有150W,但是我单独使用12V,其他闲置,能提高12V功率么? 电源上所 ...

那几组线, 在电源内部是直接并联的, 你不用打这个主意了

网友:
基本都是 单路反馈的, 无解

网友:
这是集中式电源的固有问题,只能根据负载要求有所取舍。
分布式电源倒是能完全解决交调问题,但成本也是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