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了个USB Multilink Universal,可以给HC12的摩托罗拉单片.....

楼主(2016-12-07):
淘宝买了个USB Multilink Universal,可以给HC12的摩托罗拉单片机下载程序么?这个系列的单片机比较老,不知道USB Multilink Universal可以给它下载么?

楼主:
顶一下,版主知道么?我有个别人给的bin文件,想测试下USB Multilink Universal

网友:
说具体型号,我记得老的hc12是不行的,必须s12的吧,好像。

网友A:
- S32
- LPC
- Qorivva
- ColdFire +/V1
- ColdFire V2/3/4
- DSC
- HC(S)12(X)
- S12Z
- HCS08
- RS08
- MAC7xxx

看了一下支持列表,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旧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 S32
- LPC
- Qorivva

- HC(S)12(X)

网友B:
烧 bin 最好用编程器, 用这个下载器 还得装cw软件吧。 你装了相应的cw软件, 看调试那里面有没有你的单片机型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 bin 最好用编程器, 用这个下载器 还得装cw软件吧。 你装了相应的cw软件, 看调试那里面有没有你的单片 ...

原因是我已经买了,那我装CW软件就可以下载bin文件了么??

网友:
我记得好像不行,这个太新了,主要针对ARM及高级片子,你那个可以用USB BDM 那个可以支持老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