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热成像仪哪里有?

楼主(2016-12-07):
热成像仪是查故障神器,可惜用的太少,价格太贵,请问各位网友,有便宜的或者自己拼装吗?

网友:
贵在镜头和传感器, 你能找到山寨的??

网友:
不知道FLIR ONE 2这个能不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
我们公司有做热像仪,不过价格都很贵

网友:
这个可能适合楼主

http://www.icpcw.com/Smartphone/iphone/iphonejq/3238/323871.htm

FLIR One:让iPhone变身热成像仪

从外观上看,FLIR One其貌不扬,它与普通的充电手机外壳(后背电池夹)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FLIR One除了本身是一个保护壳外,还可以利用Lightning接口与手机连接,用 FLIROne的内置电池为手机充电。

    当然,FLIR One肯定不只是一个后背电池夹或保护壳,你只要把它装到iPhone 5/5s的背部,就可以让你的iPhone5/5s同时拥有一颗常规摄像头加上一颗热成像摄像头了。实际上, FLIR One是一款真正的热成像设备,它可以探测周围物体散发出的热量并转换成电子信号在手机屏幕上显示,让你体验到“铁血战士”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神奇?

热成像,FLIR One的绝招

    什么是红外线热成像?美国著名的“响尾蛇”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就是通过红外线热成像引导来实现对500米~17.7千米以内各种目标的捕捉,FLIR One采用的热成像功能也来自红外线热成像技术。

    自然界中的一切物体,只要它的温度高于绝对零度(-273.15℃)就存在分子和原子的无规则运动,其表面就会不断地辐射出红外线,这种现象称为热辐射。红外线是一种人眼不可见的光波,无论白天黑夜,物体都会辐射红外线(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热成像仪来实现“夜视”)。热成像仪的工作原理是:仪器接收物体发出的红外线,通过彩色图片来显示被测量物表面的温度分布(不同温度对应不同的颜色),从而形成可识别的图像。热成像仪的核心就是热成像传感器,它是一种能够探测极微小温差的传感器,将温差转换成实时视频图像显示出来。

网友(2017-09-16):
请教一下楼上, FLIR one 测PCB的温度可以吗? 有没有测试图可以看?

网友:
像素不高的热像仪很便宜了,一千多可拿下

网友A:
买了一个SEEK CompactPRO,感觉镜头太差,要用的舒服还是专业的热像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SEEK CompactPRO,感觉镜头太差,要用的舒服还是专业的热像仪

这种只能近距离玩玩,远距离或高分辨率的大多比较贵,不少人拿来晚上打猎用。
SEEK 的是热像和光像同一镜头的,FLIR的是分开两个镜头的。 卡特皮勒(CAT)有个三防手机S60,自带FLIR的红外热像功能。

网友:
现在修手机的都用上热成像了,几十毫安的漏电轻轻松松找到故障,貌似他们有反应一两千的设备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只能近距离玩玩,远距离或高分辨率的大多比较贵,不少人拿来晚上打猎用。
SEEK 的是热像和光像同一镜 ...

用热像仪打猎。。。。。。 我估计能把猎物打绝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