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自己增加WIFI天线,大家推荐一些高质量的部件

楼主(2016-12-07):
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就得从冰箱里取出肉,剁馅儿,倒面粉、揉面、醒面,擀成皮儿,下锅……
一整个繁琐流程,就是为了出锅时那一嘴滚烫流油的热饺子。

如果这个过程,禁不住饿,零食下肚了,饺子出锅时也就不香了……《非诚勿扰3》

网友A:
cnc外壳?貌似很费料啊 为何不挤出型材哩?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c外壳?貌似很费料啊 为何不挤出型材哩?

挤压模成本比较高吧,而且没有CNC加工的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c外壳?貌似很费料啊 为何不挤出型材哩?

因为CNC更高贵

网友:
找了一下网上的派3照片,似乎只留了一个GND和一个RF的焊盘?

如果是的话……感觉机械强度堪忧啊

网友:
外壳做成2瓣,连接绝缘,外壳当天线

网友:
可以加焊IPEX座(U.FL == IPEX),然后用IPEX转SMA线引出,当然也可以直接把SMA尾线焊上去,淘宝大把这种路由器改装配件卖。
https://www.dorkbotpdx.org/blog/ ... _the_raspberry_pi_3

网友:
共面微带天线

网友B:
其实RF设计功力深厚的话,只需要在铝合金外壳特定位置开一条特定长度和宽度的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固定在外壳上。

根据咕大师提供的链接,确实跟我看到的低清版照片差不多

天线座的焊盘只有两个,这样一来为确保座子的机械强度及信号完整性,需要把四周的绿油刮开一部分
对DIY的手艺有一定要求

当然,也可以直接把同轴线缆焊在板子上,反正有外壳挡着看不见,从可靠性来讲也最靠谱

网友:
那个0201的电阻不好搞啊。

网友D:
SMA棒状天线 外壳上安装SMA法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MA棒状天线 外壳上安装SMA法兰

法兰座不是用在这种场合的,是外壳直接到PCB,或者用在腔体滤波器上面的,例如这样: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643-1-1.html
从板上引线到外壳,应该用这种:

以及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法兰座不是用在这种场合的,是外壳直接到PCB,或者用在腔体滤波器上面的,例如这样:http://www.amobbs.c ...

谢谢大师

我搞糊涂 应该用您这种锁扣形式

网友:
直接把外壳当天线,不用特别的校正 也基本够用的。。。

网友E:
推荐PCB天线,设计成内置的。外置的不好看。。。可以考虑在铝合金上打孔通过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RF设计功力深厚的话,只需要在铝合金外壳特定位置开一条特定长度和宽度的槽就好了。 ...

有图片吗?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图片吗?什么样子的?

http://www.antenna-theory.com/antennas/aperture/slot2.php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antenna-theory.com/antennas/aperture/slot2.php

比较好奇,你是怎么做到,说找就能找到资料的呢?经常这些都用到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推荐PCB天线,设计成内置的。外置的不好看。。。可以考虑在铝合金上打孔通过信号 ...

这样不行,信号过不去的,勉强过去也是非常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不行,信号过不去的,勉强过去也是非常弱

我的意思同11楼,苹果MAC MINI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固定在外壳上。

SMA连接器如何?有固定到外壳上的,焊线和板子连接。

网友H:
笔记本内,会用到这种PCB天线,自带粘胶,可以粘到适当的外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笔记本内,会用到这种PCB天线,自带粘胶,可以粘到适当的外壳~~~

老大的是铝合金外壳  你想沾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大的是铝合金外壳  你想沾在哪里。

外壳外面有logo的地方,用pvc,这样比鞭状天线,少占点外露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笔记本内,会用到这种PCB天线,自带粘胶,可以粘到适当的外壳~~~

粘贴在塑料壳上估计OK,粘在铝壳上就有待论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