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放大招的开源活动,这个外壳v2.0你喜欢吗【投票结束...
关闭

楼主(2016-12-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投票为不喜欢,很像马鞍,被人骑的感觉。。。。

网友:
板子大的屏幕,竖起放置,赛个电池。做个床头钟感觉不错。

网友:
这个是什么仪器呢

网友: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不是叫各自带图纸加工不是更好.

网友:
想象中不是这个样子的

唉 渲染的时候没响应了 赶紧截图

网友:
我比较土,还是喜欢方方正正的外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人可以cnc出这么大的外壳?

叫带图纸到你那加工,没图纸的,可以看喜欢你那加工那位的,你那照做就可以了,每款不同才显得高档.

网友:
喜欢长方体样子的

网友:
还是喜欢方方正正的外形+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给图纸,只加工一台,给5000元加工费都不一定找到人帮你做。

如果连图纸都没有,1万都很难做出来。

给三维图纸文件就可以了,用软件生成刀路很简单的.

网友:
个人喜欢长方体的外壳,简洁

网友B:
我不懂审美,可能阿莫的图片没有渲染好.总之感觉怪怪的.
以前有过网购机器是下面的样子,比较喜欢.

网友:
成本太高了吧!  材料费200   加工费  批量要 300到450左右不开票(内部不清楚,外形要用雕铣加工,平时用加工中心比较多,这个价格只是估计的)  表面处理120 一个平方米! 如果用压铸成本低得多!只是精度质感差太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给图纸,只加工一台,给5000元加工费都不一定找到人帮你做。

如果连图纸都没有,1万都很难做出来。

样件 和批量价格不会差到那么多,只有一种情况  人家不愿意做!加工中心 四川一个小时60左右,不熟悉人去加工,连编写程序的时间都会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开加工厂的,有人拿着一个比较复杂图纸要你CNC加工, 只要一个,还要表面效果处理,包括文字等, ...

1、只是图纸不是不做,是没法做,要提供三维图。
2、做加工的只做加工,不会帮你设计考虑结构,因此产生的后果只能自己买单。
3、表面处理这些是可以一起带着做了的。

网友:
我想知道咱们开源活动最后的总价大概得多少?

网友:
整块铝铣出来的壳要加工出来才有效果。会很震人。上面图,只是渲染图。体现不出那种质感。我认为加工出来会非常漂亮。

还有。这桌面型加工中心居然能开这玩意!!!!!这本身已很吓人了。

另,这渲染图有种长焦压缩的感觉。透视有点奇怪 。可以拉近点镜头渲染。

网友:
外形比较有特色,如果再有一些变化会更好

网友:
我喜欢的外形很简单,面板就一块半透明玻璃,按键是电容式触摸加灯,荧幕oled,外形长方形圆角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审美,可能阿莫的图片没有渲染好.总之感觉怪怪的.
以前有过网购机器是下面的样子,比较喜欢. ...

这个外壳第一感官不错 有点像SDR方案的电台了

网友:
像这样的设计蛮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票不喜欢的,可以上传你喜欢的样子?

我觉得DIY的话,兼顾美观和可行性,类似度高的,个人觉得算做的不错,比较方正好看,供参考~~~

网友:
果然貌似HIFI枕头,也许还会搭配乳胶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准备使用10台桌面型加工中心,生产这个外壳。

重负荷大刀开料、粗加工、精细雕刻、攻丝,都可以在我 ...

能攻丝这明显是上的全闭环伺服主轴,估计要卖火了。能干这活的桌机真没见过。

网友:
四四方方比较漂亮。中间凹进去有点不习惯。更喜欢有棱有角

网友C:
http://www.sony.com/electronics/audio-components/ta-zh1es

顶部的按键设计的非常漂亮

这个背面我超级喜欢,那个电源接口的位置处理的

里面的托盘我超级喜欢,很适合自己在里面修改适配板子

且外型不受到影响

另外楼主应该看看极简设计
极简设计的精髓在于,要让设计的各个细节都是必须的,不只是纯摆设。但又没有一丝累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票不喜欢的,可以上传你喜欢的样子?

莫大,屏幕大算选用多大的?如果是3.5寸480*320分辨的,我可以免费提供2套样品。

网友:
触摸屏怎么样,面板按钮留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机型,以模具复杂、精密著称。这个你认为的“极简设计”,没有几百万甚至更贵的开模费,是无法生产 ...

好吧,其实我想说的是
1、是否可以把部分常用的按键移动到顶端,比如下一首暂停,播放。
2、希望底盖可以打开,上盖可以与机身做成一体的,更有现代感。
3、内部底板有一个与机体分离的托架,这样大家改配件可以只修改托架。

有劳站长费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sony.com/electronics/audio-components/ta-zh1es

顶部的按键设计的非常漂亮

这些比较特别的造型,叫做厂机,只有厂机大规模生产开模,使用各种工艺搭配,才能做成,现在的DIY型的,不好搞吧?

比如说,我之前一个天龙的金属旋钮刮花了,想要请人仿制或者修复下,都找不到人和渠道~~~

网友:
这个是solidworks渲染的吗?

网友:
我感觉缩进去主要是不饱满 给人的感觉有缺憾。能突出来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既然可达到收藏工艺品级别,为什么不做Q一点?
可刻个牛或马,或四不像在顶面。
至于叠放,它就叠放在最高处,因为它最漂亮。

网友:
塑料壳不考虑吗?批量起来价格便宜,外观也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突出来,大家应该同样也不会喜欢。

下一版,我们还是做四四方方的。 ...

其实可以使用索尼的设计方向,把后面那接口也做成用一块板子装上,板子装里面去,尽量让整个外壳一体不要突出,面板也不要特意突出,能下沉就下沉,这样看上去会和谐很多,淘宝上那些面板突出的机箱并不好看

网友:
用注铝翻沙模具做是否可行?

网友:
可否参考mac mini?

网友:
凹进去像 串口转接头,电工都不喜欢这个工具了,看太久了,厌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审美,可能阿莫的图片没有渲染好.总之感觉怪怪的.
以前有过网购机器是下面的样子,比较喜欢. ...

这个是SDR么,很喜欢这种,有没有具体型号可以透漏下,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没有做过生产。

我做工具类产品开发的,一年总有几十件要加工中心加工,开发的一般没有同样的,去加工拿三维文件去,有时要跟他们说下纹路走向,所以有时看他们转换刀路,很快的,好多几分钟就处理完了。

网友:
这个如果放在车里驾驶室倒不难看,这个凹应该是拿起来更方便,其实整体空间不用这么大,但是放车里不滑动 到时要这个体积,不知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
可以做成金字塔型,塔可以做好几层,每层不同功能。上个类似金字塔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SDR么,很喜欢这种,有没有具体型号可以透漏下,想了解一下

业余电台,百度mcHF

网友:
这外形没法平价

就外形,说下基本要求,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也算开源的一部分吧

1、内部空间尺寸?外形尺寸限制?
2、需要安装显示屏,可选尺寸?
3、按键数量和基本功能?
4、是否需要堆叠,比如dac、功放,或者其他特殊安装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讲真,你这个还不如楼主位的超现实感觉好,你这个太普通了。

网友:
外壳的话我喜欢苹果路由器和mac pro那样的圆角立方体或者圆柱体,只留后部电源,开关,网络和输出接口。
前脸什么都没,或者只有呼吸灯之类的设计,所有操作界面坐在手机端,通过蓝牙,wifi控制。

网友:
我认为,机箱不要独立出来,要和雕刻机一体就好看了。 雕刻机只要插电源就行,与PC的连接用wifi。这样又可以降低故障率又好打扫

网友:
难道是要做个NAS?

网友:
符合大众口味的,一般都是中规中矩的形状较好....... 异形肯定只有少数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