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搞的玩具(atom Z3735F 主板) 哈哈

楼主(2016-12-07):
最近先搞了个x86 板子

105mm x 70mm

2        CPU        英特尔  atom Z3735F 1.33Ghz 4核  (2M Cache, up to 1.83 GHz)
3        显示        英特尔 Intel HD Graphics 显示核心
4        网络        瑞昱 RTL8152B 百兆网口
5        WIFI及蓝牙        板载802.11n无线模块及蓝牙4.0模块
6        音频        瑞昱 ALC5640 音频解码控制器
7        存储        板载32G EMMC
8        内存        板载2G内存
9        面板接口        1x 电源开关
        1x TF卡读卡器
        1x 电源指示灯
        1x Micro USB 接口(支持USB供电及扩展为通用USB接口)
        2x USB 2.0接口
        1x 音频输入输出2合1接口
10        背部接口        1x DC 5V直流电源输入 (5V2A,外径3.5mm/内径1.35mm)
        1x HDMI接口
        1x VGA(D-Sub)接口
        1x RJ45网络接口
11        散热方式        被动散热
12        操作系统        支持Win 8.1 win10

实测 功耗是5V 最大2.5A 一般维持在1.3A左右
鼓捣了几天 win7绝对装不上去 更不说winxp了
看电影不卡 发热是严重
测试ft232线发送接收 发了10M 干了一天一夜 没丢一个字节
基本好评

楼主:
emmx 不能装win7?

网友:
只能跑win10?

楼主:
说是win8.1也行

网友A:
400多买这种主机,做个外壳,价格显示器做日常办公,收发邮件,文档处理应该足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多买这种主机,做个外壳,价格显示器做日常办公,收发邮件,文档处理应该足够了吧 ...

不好!日常用 树莓派比它好吧
我是要用ft232驱动
linux不会 只能上x86 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日常用 树莓派比它好吧
我是要用ft232驱动
linux不会 只能上x86 试试

树莓派不能上windows
办公来说linux还是不太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不能上windows
办公来说linux还是不太习惯

你想它 2g ddr3 32gE mmc WIN10系统 你在上网 还收发东西 一个月后不慢如蜗牛啊

网友B:
这个是平板上的平台,功耗低,性能还算不错。手上有个dell的刷win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平板上的平台,功耗低,性能还算不错。手上有个dell的刷win8.1

U 淘宝上有卖 70多块钱 剩下的芯片级别的几乎都能找到 SCH在百度上也有 不知道能不能画个板子出来跑跑
bios不会弄
ddr3 线不会弄
其他的貌似不会弄的很多
对了

这板子大概4层能布线开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00多买这种主机,做个外壳,价格显示器做日常办公,收发邮件,文档处理应该足够了吧 ...

我就是买个小主机(N3150 + 8G DDR3 + 64G SSD + 1T HDD)画板写代码,都没问题,主要是看中24小时开机不费电,搬家也不费力

网友:
只能说,现在没有I5及以上性能(指台式),8G+,SSD的电脑,无论办公,还是家用都不想用了。。。。。

百兆光纤,迅雷满速下载,还是蛮耗CPU资源的,低功耗的平台下载,基本就不能很好干其它事情了~~

网友:
赞成。其实有时候喜欢这种低功耗的板,但现实归现实,我还是直接买迷你主板搭建的主机,不大,还杠杆的。
低功耗其实看网页还觉得卡呢,树莓派更慢,只是有笔记本,这玩意可以开开机,看家护院神马的。
然而单片机能干的事又没他神马事了。。。
不过只有用对的地方就行了,不管神马东西,先设计再确定用什么材料。

网友:
跑得起图形界面?扩展口有木有pci/pcie?

网友:
内存多大?是用的内存条还是颗粒固定在板子上的?

网友:
这就是双核平板啊! 巨大散热器,应该能稳定工作的!

楼主:
内存多大?是用的内存条还是颗粒固定在板子上的?

2G DDR3 焊在板子上的
不仅如此 32G EMMC 也是焊接在板子上的

可以跑win10啊 桌面当然能显示啊
浏览器打开8个窗口其中2个在放1080视频不卡

网友:
楼主 这个板子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买个小主机(N3150 + 8G DDR3 + 64G SSD + 1T HDD)画板写代码,都没问题,主要是看中24小时开机不 ...

请问  代码编译速度如何?

网友E:
自己做的板? INTEL CPU零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代码编译速度如何?

我就写写单片机代码,卡不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代码编译速度如何?

平时也就画一些不复杂的四层板allegro,代码要么用cfree写,要么用mdk写,没觉得有什么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代码编译速度如何?

如果要编译uboot linux这些,估计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的板? INTEL CPU零买到的?

买的板!那cpu 淘宝也有卖的 估计是拆机货 因为 z3735 这个U 是inter免费提供的 就没出过。
甚至是原理图在百度文库里也有 用到的所有芯片在淘宝上都有

网友:
好像不能挂硬盘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买个小主机(N3150 + 8G DDR3 + 64G SSD + 1T HDD)画板写代码,都没问题,主要是看中24小时开机不 ...

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买的?

马家,配齐花了一千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买的?

主机外壳wifi马家买的,五百块左右
内存刘家买的,200
ssd刘家买的,130
hdd刘家买的,350
全套一共1200多吧

网友:
难道是使用Z3735F 驱动LCD1602 ...

网友:
楼主BIOS是谁写的呀

网友:
可以跑什么系统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日常用 树莓派比它好吧
我是要用ft232驱动
linux不会 只能上x86 试试

树莓派什么都不用做,直接可以带FT232,包括单片机支持的CDC。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树莓派什么都不用做,直接可以带FT232,包括单片机支持的CDC。

是滴 树莓派直接带可以
但是 实在不会操作 现在正学习了
大侠提供下思路呗

网友H:
楼主可以提示一下怎么烧入操作系统吗?我有一个相同处理器的平板,但是我想重装一下系统,用装有pe的u盘不能在平板上使用

网友:
啥时候我也去折腾一下这种小主机,哈

网友:
能否装Ubuntu?

网友:
Atom Z3735 2G、32G的国产平板估计都不到999吧,

网友:
各位不知道一个叫电脑棒的东东吗,就是这个方案,某宝能搜到,最便宜的不到400,u盘大小,关键是功耗极低,只有3w,现在家里放着一个,装向日葵远程管理,装了个百度云,装了个迅雷,就是远程下载用,最近新装了qq,这样有啥文件就推送过去,晚上一收,当个文件服务器用。

网友:
拿个双面胶,直接贴在显示器后面,加个无线键鼠。拎起来就走,我就是这样干的。好用极了。上个网,够用了。

网友:
哪里买的?多少钱?买来什么用?做下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提示一下怎么烧入操作系统吗?我有一个相同处理器的平板,但是我想重装一下系统,用装有pe的u盘不 ...

直接win10 镜像烧入u盘 选择U盘启动就行

楼主:
应该不能 再说 装linux的话 是不是arm就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win10 镜像烧入u盘 选择U盘启动就行

谢谢指点,我这就去试试!原来我是用坛里网友推荐的winpe烧进U盘,然后安装win7的,这个办法对我的平板行不通。我先下载个win10再说

网友:
Z3735可以装个Ubuntu了,我有一片Z8300平板主板,一直没用起来呢。

网友:
是这个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好象有点贵啊

网友:
深水宝某品牌z8300的平板只要499.

网友(2018-11-18):
这个有开发板吗????

网友:
很想玩完  x86!!!!1

网友:
哎, 现在没精神头折腾着玩意儿了。换10年前,我能拿起锉和电钻搞一个心满意足的机箱和散热器出来。
喔,10年前如果有这玩意儿,鼻涕泡都能美出来。

网友I:
刚刚做回来一个J1900 8G 板载内存, 7个千兆网卡的 板子。
客户定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刚做回来一个J1900 8G 板载内存, 7个千兆网卡的 板子。
客户定制的。

这个好,做软路由,随意折腾。在论坛开卖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刚做回来一个J1900 8G 板载内存, 7个千兆网卡的 板子。
客户定制的。

厉害了,一般4个够用,不知道有没有工程余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