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品牌PLC好学好买,能支持液晶显示的

楼主(2016-12-07):
一直从事嵌入式软件开发多年,没有用过plc,有个项目要用到PLC,要求是这样子
1. 需要把模拟量、脉冲信号采集并计算出结果,周期行把计算出来的数据,通过232接口把数据通过GPRS(DTU)传输出去
2.通过串口读取其他设备的数据,按其格式整理打包,通过232接口把数据通过GPRS(DTU)传输出去
3.支持简单的人机界面
请问一下,用什么plc比较容易上手,编程比较简单一点,最好能与c语言相通性比较多一点,求推荐
另:现在dtu那个比较稳定,设备是在工厂里面使用,环境相对比较差一点

另:了解了一下,希望选一个PLC,要求如下:求大家帮忙推荐具体型号
0. 支持ST语言开发
1.最多能到2路RS485或者RS232(包括扩展)
2. 支持0-5V或者4-20mA电流采样(包括扩展)
3. 支持扩展人际界面
4. 支持脉冲计数(2路)
5.具备4路输入,4路输出

网友A:
dtu不懂,不过其它功能应该所有plc都能实现吧。至于类似c语言,那么就是ST语言了。只要会C,那么ST就不是问题。像我这种懂点c皮毛的,现在都用St语言写。现在很多符合那个什么IEE标准的都支持用ST语言了吧。

网友:
能用c的应该不多,好像基恩士的可以吧

网友:
一般PLC都支持 人机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u不懂,不过其它功能应该所有plc都能实现吧。至于类似c语言,那么就是ST语言了。只要会C,那么ST就不是问 ...

你好,能否推荐一个型号的plc

网友:
我目前用的s7 200 的加一个em232cn 大概价位1300左右

网友B:
台达PLC,性价比较高,有相应的人机。支持模拟量、脉冲信号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PLC,性价比较高,有相应的人机。支持模拟量、脉冲信号采集。

有具体型号推荐吗

网友C:
s7 200 smart性价比比较高,比如ST40,跟低配置的有ST30,ST20,支持simense的hmi,也可用威纶通的触屏

具体价格等淘宝一搜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7 200 smart性价比比较高,比如ST40,跟低配置的有ST30,ST20,支持simense的hmi,也可用威纶通的触屏

具 ...

非常感谢,你说的s7 200 smart能支持st语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说的s7 200 smart能支持st语言吗

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型号推荐吗

你可以去中达电子官网下载PLC和人机型录,选择你需的型号。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navigation.html

网友D:
最简单实用的三菱PLC FX1S系列应该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实用的三菱PLC FX1S系列应该就够了吧

我在网上调研了一下,感觉还是支持ST语言的比较适合我开发,不过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推荐一个型号的plc

我用松下的,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松下的,性价比比较高

方便推荐一个型号吗,谢谢

网友:
国产的信捷支持C语言,稳定性还可以,价格实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推荐一个型号吗,谢谢

fpx-c40

网友:
用西门子S7-1200吧,支持ST语言

网友:
西门子200系列PLC和DTU通过modbus通讯,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