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用stm32F103的RTC批量生产的产品吗?

楼主(2016-12-08):
传言说103的RTC有问题,这种情况有两个可能性,一是103的RTC在使用上有技术门槛,二是真的有问题。
那么想知道答案最简单的方法是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用103的RTC批量生产的产品就行了。

网友A:
正在用  直接说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  直接说有什么问题

对STM32的RTC彻底失望了,下血本用DS3231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highlight=rtc

彻底解决STM32的RTC时钟不起振误差大问题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highlight=rtc

STM32 RTC 晶振的问题有改善吗?可以用了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highlight=rtc

这几个帖子里面都说了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  直接说有什么问题

是批量上市的产品吗?

网友B:
又想价格便宜? 又想高精度?

网友A:
晶振质量 也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想价格便宜? 又想高精度?

不是精度的问题, 是有没有问题的问题。

网友C:
正在批量使用103v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质量 也有很大的关系

晶振的参数和质量肯定会有影响, 曾经在论坛里面看到回复说按照手册上的参数挑选大品牌的晶振一样会有问题,最要命的是这些问题是在批量后才会有明显的显现。

网友:
大家都知道,对晶振要求高。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批量使用103vct

出现有RTC问题的不良率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不建议使用,EMC 方面表现得特别的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精度的问题, 是有没有问题的问题。

STM系列对晶振要求苛刻,建议需求高的就不要用。
高品质晶振,很贵的。 用量少,原厂都不爱搭理啊。

网友:
新的f0系列要好些

网友:
看st的晶振文档有说,f1的rtc驱动能力较弱,功耗相对较低,缺点就是要求晶振负载电容小。后面出的系列很多是可调驱动能力的,比如f0就有4档,可以选大负载电容的晶振了。如果对功耗不敏感,推荐选大负载电容的晶振,更稳定。

网友D:
搭车问一下:407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E:
普通的32768晶振,  就是X宝上随便买, 牌子不详的.......     晶振配22PF,  两脚并10M电阻,  正常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32768晶振,  就是X宝上随便买, 牌子不详的.......     晶振配22PF,  两脚并10M电阻,  正常起振.... ...

是大批量的产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下:407是不是会好点?

据说F7系列才有较大改善

网友:
RTC这块做好不容易,尤其高低温环境下

网友:
我们 量产了 大于5w,都是用的有源的32.768.大概 人民币 3块钱
32.768 晶体  还是有些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