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感觉不错的树莓派外壳,纯CNC

楼主(2016-12-08):
(图片)

网友:
屏幕小了

楼主:
还有更便宜的,,铸铝+CNC ?

网友:
可以买椟还珠了

网友:
还得配它提供的屏幕?

网友:
这个外壳在 某宝上看到过

网友:
裸跑挺好的

网友A:
比板子还贵了
有没有白菜的树莓派盒子&散热片,树3需要散热

网友:
这个外壳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板子还贵了
有没有白菜的树莓派盒子&散热片,树3需要散热

网友:
比较贵
不如自己3D打印一个

网友:
How the push button stay with the top cover?

网友B:
买过上当了 主屏幕GPIO  只有5fps,而且不带电池,铝壳影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过上当了 主屏幕GPIO  只有5fps,而且不带电池,铝壳影响信号。

有用的信息!!!

网友:
程序不错吗,lcd和hdmi都能同时点亮

网友:
比板子还贵!

网友:
带屏幕,感觉不错。移动电源加共享个wifi,手机遥控当服务器了。

网友C:
加了屏幕GPIO基本上就全废了,没啥意思,而且黑色氧化铝合金磕磕碰碰很快就花了,不适合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了屏幕GPIO基本上就全废了,没啥意思,而且黑色氧化铝合金磕磕碰碰很快就花了,不适合折腾。 ...

大师,屏幕不是单独的一个接口么?是因为机械结构干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师,屏幕不是单独的一个接口么?是因为机械结构干涉?

FPC那个叫MIPI-DSI口,这种屏很少,也很贵。
树莓派也可以把GPIO口配置成RGB屏接口,也就是平常说的TTL屏,这种屏便宜量足,不过RGB565都最少要占用18个pin,RGB666屏要占20个,也就剩下五六个GPIO可用。
还有一种是接SPI屏,省引脚,但是速度你懂的,只有5~10fps。

图中的屏是直接插在GPIO口上的,无论是TTL屏还是SPI屏,整个GPIO插座都被占用了。
当然了,我只是说这个外壳不适合折腾,不打算在GPIO挂外设的土豪买来做个床头钟之类的摆设颜值还是挺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PC那个叫MIPI-DSI口,这种屏很少,也很贵。
树莓派也可以把GPIO口配置成RGB屏接口,也就是平常说的TTL屏 ...

大师,这个摄像头也可以从壳体漏出来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师,这个摄像头也可以从壳体漏出来嘛?

我又不是卖家,咋知道呢,不过描述里是有这么一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又不是卖家,咋知道呢,不过描述里是有这么一句的:

不好意思,还以为您用过,,,
排线引出估计就是留了一个开孔,,,

网友:
这个壳我有买,不好用不推

显示屏的说明
www     .sunfounder.com/wiki/index.php?title=2.2_Inch_TFT_Screen_Display_Extension_Board

网友(2019-08-07):
引用 网友C:
加了屏幕GPIO基本上就全废了,没啥意思,而且黑色氧化铝合金磕磕碰碰很快就花了,不适合折腾。 ...

黑色氧化铝合金磕磕碰碰很快就花了,氧化层花了,是否很容易短路呢

没有好点的金属壳子么,毕竟散热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