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99.7%的德国技术, 你相信吗?

楼主(2016-12-08):
来自德国电源展

网友:
不会是大众公司的技术吧

网友A:
反正我见过意大利的,半砖能做到3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见过意大利的,半砖能做到3KW。

砖块电源要达到标称功率, 需要外加散热器的, 体积比模块本身大得多

网友:
我很相信,这算不算盲目崇拜。

网友:
好高档啊,怎么做到的

网友B:
没参数,说也白说

网友C:
硕大散热器的电源一般意味着效率不会太高,这个密封无风扇的至少在外观上保证了。

网友:
SiC器件有可能做到

网友D:
一个硅全桥整流器的损耗,都占输入的2/300,只剩下99.4%的发挥空间了

不敢相信

网友E:
德国人其实也是会吹牛比和弄虚作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个硅全桥整流器的损耗,都占输入的2/300,只剩下99.4%的发挥空间了

不敢相信 ...

有没有用mos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用mos整流的

高压MOS,Rdss也不算小了,效率能提升,但是不如低压同步整流电路那样明显

网友:
就算是SiC和GaN,要做到99.7%也不现实
800V/15KW,就算是输入800V,输出797.6V的线性电源效率才达到99.7%
亮一下输入输出参数吧,让我们都见识一下

网友:
打开看看吧。
说做99的效率 我还可能相信。
我不信。

网友:
反正我不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德国人其实也是会吹牛比和弄虚作假的

严重同意,以前太小看德国鬼子了。
这方面米国鬼子好像好一些,监管到位?
至于帝国,呵呵

网友G:
当做PFC用,能达到99.7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做PFC用,能达到99.7

这个是DC-DC, 说不定是不隔离的呢

网友:
输入1000V,输出997V,过一个SiC二极管,效率99.7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德国人其实也是会吹牛比和弄虚作假的

    独国,大众汽车,排放门,,,做假有一手本事,,,

网友:
低压差、小电流

网友:
dc-dc 没有整流的,不要考虑整流损失的。控制部分也损失少,就是磁损耗和开关损耗了。控制的好还是可以相信的。

网友I:
你们都错了,能达到的。

输入0v,输出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硅全桥整流器的损耗,都占输入的2/300,只剩下99.4%的发挥空间了

不敢相信 ...

有无桥 PFC 软开关 同步整流 我只担心开关损耗和线损,驱动自耗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们都错了,能达到的。

0/0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都错了,能达到的。

0不能做分母

网友:
估计可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见过意大利的,半砖能做到3KW。

可以发图和介绍来看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发图和介绍来看下吗?

现在没有哦。5年前吧,一个新加坡的项目,用的是意大利的直流模块。

网友:
持怀疑态度 SiC有真么NB吗

网友K:
不信,整流桥都不止这个损耗了

网友:
估计就是个PFC,还是有可能做到的,再整流的话就不可能了

网友:
看看是什么黑科技

网友:
肯定是宽输入,然后最高效率点在99.7

网友:
引用 网友H:
独国,大众汽车,排放门,,,做假有一手本事,,,

这个事情彻底颠覆了我对“德国制造”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参数,说也白说

是呀,没参数就是白说。

网友(2017-02-08):
不太能相信

网友:
接触过的一个德国仪器公司也虚报指标,公司在德国不算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砖块电源要达到标称功率, 需要外加散热器的, 体积比模块本身大得多

理论不是同等功率下, 效率越高, 发热越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硕大散热器的电源一般意味着效率不会太高,这个密封无风扇的至少在外观上保证了。 ...

这个绝对是经验之谈,要不然早冒烟起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信,整流桥都不止这个损耗了

同步整流几乎可以做到零损耗吧。

网友:
不相信  不太可能

网友:
DC/DC,又不是交流电源。

网友:
不是信相的。。。表示怀疑

网友:
德国也会了哈哈

网友:
真正常啦,DC-DC的电源,如果内装一个电流器件(分流器)外壳全当散热器了,是不是很轻松到99.7%

网友:
我信,高电压小电流,发热小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新技术新材料,一点热都没有。
希望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硅全桥整流器的损耗,都占输入的2/300,只剩下99.4%的发挥空间了

不敢相信 ...

人家有可能用无桥PFC技术

网友:
应该可以的sic速度快 内阻小 加上 无电流开关llc 效率本来就高

网友:
精益求精啊。。。。。。。。。。

网友:
里面就是一个大线圈

网友:
真正的小功率电源能做到90%就很好了,一般的是70-80%。99.7%,有时候接线端子也做不到。

网友:
这个不太可能吧,开关电源效率89十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