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V DC 2KW电源与备用锂电池切换电路

楼主(2016-12-08):
需求如下,设备用48V DC供电,48VDC电源已经有了,备用锂电池组,电池组可以串12个,最大功率2KW。当DC电压由于负载过大下降到比如45V时,切换到电池组供电,电池放电可以是25C,电池供电时间可以很短,操作员停机,检查负载正常后再切换回DC供电。
因为功率比较大,同时设备体积要求尽量小,被动散热。二极管好像不大合适,那位大神给个切换电路建议。

网友A:
1, 用肖特基二极管, 以减少功耗;
2, 用MOSFET;
3, 接触器.

2-3, 需要用电压比较器提供开关信号

网友B:
串上二极管,即可无缝自动切换。同时二极管两端并入MOSFET,检测到二极管两端电压差或电流后,接通MOSFET。

网友:
可参考UPS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上二极管,即可无缝自动切换。同时二极管两端并入MOSFET,检测到二极管两端电压差或电流后,接通MOSFET。 ...

用了MOSFET就可以不用二极管了吧, 利用体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MOSFET就可以不用二极管了吧, 利用体二极管就行了

兄弟说的有理

楼主:
查过肖特基二极管,导通电流60A时,正向压降从0.93V到2.05V。功耗太大,散热成问题,接触器也不合适,倾向用MOSFET。

网友:
大电流不要用mos管做开关,负载短路或过冲都会烧掉。多用几个大电流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过肖特基二极管,导通电流60A时,正向压降从0.93V到2.05V。功耗太大,散热成问题,接触器也不合适,倾向 ...

两颗并联, 100度结温压降0.7V

网友:
单管100V的大电流MOS, 以6mohm计, 60A也有21.6W的功耗

网友:
用LT的理想二极管

楼主:
简单的参考别人的电路,D1,MOSFET型号仿真没有比较合适的,可能需要多个二极管并联,MOSFET并联,这个电路能用吗

楼主:
参考的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11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参考别人的电路,D1,MOSFET型号仿真没有比较合适的,可能需要多个二极管并联,MOSFET并联,这个电路 ...

P-MOS就别想了, 导通电阻大的要死. 相同的参数, 价格至少比N-MOS贵10倍.

楼主:
这个NMOS电路,原理上有没问题?二极管和MOSFET可以在慢慢找。望大神指点。

楼主:
电池和DCDC没法共地

网友C:
推荐个也许用得上的100A大功率mos管csd185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用肖特基二极管, 以减少功耗;
2, 用MOSFET;
3, 接触器.

这么大电流直接接触器就算了,直流接触器的体积价格基本不会被接受的,最简单就是肖特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个也许用得上的100A大功率mos管csd18532

多谢,找手册看下

网友:
这种像是通信电源,应该是有标准答案的

网友:
同样的60A电流,MOS按6m算,功耗21.6W,肖特基按上面PowerAnts 给的0.7V算,功率42W。从损耗上来看MOS更好些,但驱动电路会麻烦,肖特基更简单粗暴些。

前期可以先用肖特基来实现,后面想改善再用多颗NMOS 并联,想办法解决栅极的电压驱动,有相应的驱动芯片,但估计不能直接用,你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