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 嘉立创SMT的物料清单 (总计689种)

楼主(2016-12-08):
第三期 SMT 贴片打样 物料清单可以 查看了.

可以登录到客户自助平台 查看.  这里更新最快,也最准确.

也可以点击那个  [导出]  按钮,导出EXCL 格式.

为了减轻服务器负担, 下面是一个我整理好的表格.

网友A:
唉!怎么没有stm32407Z系列的,建议每个系列的都加上,使用每个系列flash最大,样品做完啦,再根据实际情况选用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怎么没有stm32407Z系列的,建议每个系列的都加上,使用每个系列flash最大,样品做完啦,再根据实际情况 ...

同意,去掉一些小容量的,节省飞达。
这里只是打样,一般不可能贴完所有器件,回去还要补焊。既然不是量产,不要用商城销量来选择可贴器件。而应该选择更多的分类,每个分类用最高等级的器件。

网友:
前排招租

网友:
瓜子汽水卫生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怎么没有stm32407Z系列的,建议每个系列的都加上,使用每个系列flash最大,样品做完啦,再根据实际情况 ...

之前帖子有一款407的,不过不是flash最大那款,这个帖子里的最终版的物料单里就没了。

网友B:
吧一二三期的元件清单都汇总在一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吧一二三期的元件清单都汇总在一起了吗??????????????????? ...

是呢。

网友:
点一个ZAN

网友:
可以双面贴片吗?

楼主:
暂时还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怎么没有stm32407Z系列的,建议每个系列的都加上,使用每个系列flash最大,样品做完啦,再根据实际情况 ...

同意,这个本来是针对打样的,不在意这些成本,每个型号都是放最高版本,通用

网友:
STM32F103C8T6、STM32F103CBT6
STM32F103VBT6、STM32F103VCT6、STM32F103VET6
STM32F103VBT6、STM32F103VCT6、STM32F103VET6
这些都只保留最后者就可以啦

网友:
可以做射频电路的阻抗测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