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充值:高通与微软合作,骁龙820 运行完整 Windows 10 系统

楼主(2016-12-08):
WinHec 2016 大会报道出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高通的 ARM 处理器支持完整的 Windows 10 系统,可以运行传统的桌面应用。

附上官方的视频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1NDM4MzQyNA==.html#paction

网友A:
"可以运行传统的桌面应用"什么意思?以前基于x86的也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运行传统的桌面应用"什么意思?以前基于x86的也能运行?

有视频自己看

网友:
搞死intel挤牙膏

网友:
看来手机可以用上windows了

网友:
搞死INTEL 办公电脑可以用超薄一体机了

网友:
爆炸性消息! 会颠覆一个行业啊!

网友:
820的处理能力 用在电脑端应该蛮卡吧

网友:
颠覆一个行业啊!

网友:
这个牛逼啊,微软喊了很久的从操作系统上解决的问题,高通搞定了。对于用于X86开发的人员是个福音,就是不知道硬件何时能普及

网友:
打开网页居然是百度

网友:
比Windows RT的解决方案好N倍

网友:
肯定没intel快

网友:
关键是 好多应用软件不兼容吧

网友:
普通的DotNet程序应该是可以的,纯X86的如果用虚拟机方式来跑,效率太低了

网友:
如果兼容应足够好的话,高通也可以出小主机了

网友B:
高通想进军桌面机,还要些日子,倒是这样一来WIN10的手机是不是应该慢慢多起来了呢?这可是微软一直期待的事情.........................

网友:
看视频说是win10内置原生模拟器,而且操作看上去也比较流畅啊,intel不知道做何感想

网友:
.NET放大招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通想进军桌面机,还要些日子,倒是这样一来WIN10的手机是不是应该慢慢多起来了呢?这可是微软一直期待的 ...

没什么用,不能微信抢红包是硬伤,这注定了死路。完完全全的死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用,不能微信抢红包是硬伤,这注定了死路。完完全全的死路。

估计等设备卖得多了腾讯也会跟进把。毕竟老外们不需要微信抢红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等设备卖得多了腾讯也会跟进把。毕竟老外们不需要微信抢红包。

过去微软当了太长时间老大,腾讯当小弟。现在小弟变老大了。老大有些微软。

网友:
走微软技术路线的,感觉到了技术保值、增值。

网友:
就看微软以前的神经病作风,说他一下治好了,我真是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去微软当了太长时间老大,腾讯当小弟。现在小弟变老大了。老大有些微软。 ...

哈哈,,现在做应用的是老大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机器

网友:
和微软合作的有好下场的不多啊...替高通捏把冷汗

网友:
应该是加一个虚拟层,仿X86指令

网友:
开个头就行,开了头慢慢exe程序就会越来越少,客户端转向托管代码和H5

网友E:
除非干了很厉害的指令转换arm指令集根x86的差辣么远。底层花了不少功夫吧,要是人家软件有针对x86优化不就麻烦了吗,或者是修改汇编优化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非干了很厉害的指令转换arm指令集根x86的差辣么远。底层花了不少功夫吧,要是人家软件有针对x86优化不就 ...

就是指令集模拟。
你看测试程序是photoshop,这可是原生程序,不是.net,而且是里面用到大量手写汇编优化的!
如果photoshop能流畅运行,就算指令集模拟过关了

网友:
这个爽,可以一试

网友:
以后手机带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写程序,调试bug了

网友:
这个视频演示很牛逼啊!
如果把软件看作是公司/开发者/用户的资产,那么微软在保护这些资产延续性方面花了太多精力。
也就是背负着兼容性包袱太大了!
就拿高分屏的问题来说:目前绝大多数win32程序不处理高分屏问题,界面编程都是以像素为单位的。
这些程序运行在高分辨率下模糊,就是因为程序员的屎由操作系统来舔的缘故;操作系统按照一定比例把像素单位转换为高分屏下的dpi了(如果不放大,高分屏那么细的像素能看么?)。
如果基于新的开发平台,如wpf,uwp;程序就不会模糊了。
至于以前的win32程序为什么以像素为单位,是因为当时的硬件性能局限;就如同CPU位宽从4到8,再到16,再到32,再到64.
程序员应该知道,以前计算机为了节省信息量,连日期都还有year2000问题呢!unix时间是一个秒为单位的32位整数,这也只能表示100多年而已。

补充一下:
其实windows的win32编程,一直都可以让程序员使用窗口单位转换的,这些api在打印和所见即所得的应用上都有体现。
只是程序员觉得转换太麻烦,还不如直接像素单位;反正那时候的电脑屏幕像素都差不多大!

网友F:
经常听到有人拿windows 10高分屏下模糊来说事,其实这都是不懂技术的人在吐槽。
微软技术上已经尽力而为了,但怎么可能舍弃以前众多的win32程序不顾呢?
这就如同儿子嫌弃小腹下垂的母亲形象太差!都不知道这小腹下垂都是怀它的时候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垃圾好n倍,仍然是垃圾。

世界变化很快,是不是垃圾还不一定

这个至少要比RT受欢迎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常听到有人拿windows 10高分屏下模糊来说事,其实这都是不懂技术的人在吐槽。
微软技术上已经尽力而为了 ...

人吐槽起来是不讲什么道理的

网友H:
msft,又要搞事情;dpi缩放系统层面应该做的都做了,字体模糊属于程序员偷懒,1个像素拉到1.25 1.5个像素,何必呢,屏幕大小能怪系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msft,又要搞事情;dpi缩放系统层面应该做的都做了,字体模糊属于程序员偷懒,1个像素拉到1.25 1.5个像素, ...

用户要优质体验,才不管你什么原因,还是等谷歌系统吧,微软没救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用户要优质体验,才不管你什么原因,还是等谷歌系统吧,微软没救了。

用着surfacebook i7,工业设计只服微软,当然 别人可能拒绝msft,但总之 200%缩放并无任何不妥,android可有一点生产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户要优质体验,才不管你什么原因,还是等谷歌系统吧,微软没救了。

那你先说服Adobe、Autodesk、Cadence、包括微软自己等等各大厂,把自己的生产力软件都移植到安卓上去吧
否则安卓这种东西只能是消费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着surfacebook i7,工业设计只服微软,当然 别人可能拒绝msft,但总之 200%缩放并无任何不妥,android ...

缩放200%是整倍像素啊,大哥,这都做不好,微软吃屎都吃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你先说服Adobe、Autodesk、Cadence、包括微软自己等等各大厂,把自己的生产力软件都移植到安卓上去吧{: ...

关键还是用户需求,有大量需求,这些商业公司跑的比谁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I:
缩放200%是整倍像素啊,大哥,这都做不好,微软吃屎都吃不上。

大哥,见你这么说我特地用ps打开了一张1600*900 14英寸100%缩放的截图,分别用2次立方较锐利和较平滑做了150%缩放,再放大观察缩小观察,发现和windows一个鸟样啊,以你说的标准,是不是adobe也可以吃屎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用,不能微信抢红包是硬伤,这注定了死路。完完全全的死路。

谁说微信不能抢红包,分明是QQ不能抢红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谁说微信不能抢红包,分明是QQ不能抢红包

PC端的微信能抢?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端的微信能抢?

我说的是Win10mob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