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的变压器输出波形变形

楼主(2016-12-08):
H桥电路驱动高频变压器,方波驱动。初级未接上变压器或者空载时输入波形都很干净很漂亮。但接上变压器时,空载时次级输出有很严重的振铃现象。接上负载时次级又变成锯齿波了,然后初级两端有很大的尖峰电压。是什么原因造成次级的输出不是正比于匝数的方波信号呢?

网友A:
漏感引起的振铃和顶降

网友B:
带了负载一充 一放 正常 负载上有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了负载一充 一放 正常 负载上有电容。

楼主的是H桥, 不是半桥, 不存在充放. 当然了, 严格来说励磁也是一种充放, 不过比例很小不会对电压波形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C:
是什么原因造成次级的输出不是正比于匝数的方波信号呢?

频率太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原因造成次级的输出不是正比于匝数的方波信号呢?

频率太低

频率太低的话磁芯早饱和出问题了. 他这个, 频率再高还更难看, 主要是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了负载一充 一放 正常 负载上有电容。

负载是发热丝,几乎可以认为是纯阻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原因造成次级的输出不是正比于匝数的方波信号呢?

频率太低

频率已经是40K了,不低了吧

网友C:
LZ,你的次级输出有没有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太低的话磁芯早饱和出问题了. 他这个, 频率再高还更难看, 主要是漏感 ...

频率是40K。我尝试不用气隙,波形也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是40K。我尝试不用气隙,波形也差不多

H桥没必要加气隙, 而且对漏感又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的次级输出有没有整流

暂时没接上整流,现在测试直接接发热丝。不过振铃成这样即使接上整流效率也不高吧?振铃部分频率上几兆了,超快恢复二级管都很难应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没必要加气隙, 而且对漏感又不影响.

是的,只是担心它磁饱和所以才加了很小的气隙。不过即使我不加气隙减小漏感测出的输出波形感觉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感引起的振铃和顶降

漏感应该比较小的了,不至于畸变的这么厉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担心它磁饱和所以才加了很小的气隙。不过即使我不加气隙减小漏感测出的输出波形感觉变化不大。 ...

电压源驱动下, 用气隙来抗饱和是谬论, 谁信谁上当. 前面说过, 气隙对漏感没影响, 你把磁芯命掉, 漏感基本没变化, 不信你用电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源驱动下, 用气隙来抗饱和是谬论, 谁信谁上当. 前面说过, 气隙对漏感没影响, 你把磁芯命掉, 漏感基本 ...

谢谢矫正。你说我那电路变压器输出振铃的辣么严重会不会跟我的电路加入了RDC吸收电路有关呢?变压器的漏感+224电容+1K电阻形成环路而引起的振铃经过变压器放大在副边反映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矫正。你说我那电路变压器输出振铃的辣么严重会不会跟我的电路加入了RDC吸收电路有关呢?变压器的漏 ...

你输入也就是12V吧, 224的电容不过份, 你负载为什么是纯电阻呢?

楼主:
是的,输入12到36伏左右,测试是用12V测试。现在只是测试而已所以就找个发热丝来测试容易点。正常的时候是整流电容滤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也就是12V吧, 224的电容不过份, 你负载为什么是纯电阻呢?

是的,输入12到36伏左右,测试是用12V测试。现在只是测试而已所以就找个发热丝来测试容易点。正常的时候是整流电容滤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输入12到36伏左右,测试是用12V测试。现在只是测试而已所以就找个发热丝来测试容易点。正常的时候 ...

整流后面有电容, 电容是个电压源, 对交流而言相当于短路, 振铃幅度会变得很低, 不过频率可能会升高.

网友:
次级没整流的话,不能走长电线的,必须加整流加磁环电容,再接电阻丝

网友:
串个耦合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H桥, 不是半桥, 不存在充放. 当然了, 严格来说励磁也是一种充放, 不过比例很小不会对电压波形造 ...

看他没有贴原理图,看他测量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他没有贴原理图,看他测量的点。

原理图没什么特别的,IR2110驱动的一般典型的H桥电路了,所以就没上传了。上面也有图片的。测量点就是变压器的原副边了,原边的波形很正常,就是副边振铃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后面有电容, 电容是个电压源, 对交流而言相当于短路, 振铃幅度会变得很低, 不过频率可能会升高. ...

好的,等下接上整流滤波在测测变压器的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