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驱动电路中关于单绕组反激电路的工作过程

楼主(2016-12-08):
如题,在史蒂夫 温德尔(STEVE WINDER)的<LED驱动电路设计>中,看到如下所示的单绕组反激电路,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料,谁能给解释一下此电路的工作过程呢?或者给点英文的关键词,谢谢!

网友A:
这是buck-boost, 一定要说成是"单绕组反激", 也不是说不通. 那么, boost也可以说成是: 输出与源端串联的单绕组反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buck-boost, 一定要说成是"单绕组反激", 也不是说不通. 那么, boost也可以说成是: 输出与源端串联的单 ...

感谢回复,但是我搜索资料,找到的是CUK,SEPIC的资料,大侠能提供点关于此拓扑的资料吗?谢谢!

编辑原因:将SEPIC拼写成了SPE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我搜索资料,找到的是CUK,SEPIC的资料,大侠能提供点关于此拓扑的资料吗?谢谢!

编辑原 ...

BUCK-BOOST原理一搜一大把, 何苦要别人提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BOOST原理一搜一大把, 何苦要别人提供呢?

好的  多谢   我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