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厚的铁板开网口的方孔,气动往复锉刀合适吗

楼主(2016-12-08):
偶尔需要在1mm后的铁板上开方孔,计划用大钻头钻一个孔,然后用往复锉刀打磨.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以前用过往复锯,抖动太大,把握不住,不知道气动或者电动往复锉刀是否好用?

楼主:
类似这种样子的往复锉
不知道是否有电动的,电动的最好,不用买空压机

网友:
可以的 打孔后用普通锉刀都可以

网友:
液压开孔器

网友:
直接冲压

网友:
上雕刻机

网友:
等离子切割

网友:
线切割,不二之选

网友:
精度不要求太高 直接上激光割 快的很

网友:
量少手工

网友:
可行,效率低。我宁可找激光切割重新搞块板。

楼主:
量太少呀

楼主:
手动挫,很累人

网友:
某宝上有卖液压开孔工具的,定做一个切割头就行了。液压可以选电动或手动

网友:
线切割 +10086

网友:
手动液压开孔器   神器

网友:
液压开孔器最合适了吧

网友:
看量,少量液压开孔器,自己磨个刀头都比这个锉块,量大就激光吧。话说楼主没说精度啊。

楼主:
精度没有特别要求,只要网口能正常插入网线就行
主要是数量太少,偶尔用一下.
有没有什么工具在1mm铁板上开任何形状的孔,效率低点没啥问题

楼主:
做三五个样品,钣金厂不爱搭理你

网友:
小批量激光切割也不贵

网友:
淘宝  激光  包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