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电压, dBm<-->功率心算法

楼主(2016-12-08):
下面这组数据, 对于搞过功放和射频的人来说, 很熟悉吧, 就好比玩过路由器的人, 对192.168.0.x, 255.255.255.0 还有一些常用的DNS

电压 dB
2   6
3  9.5
5  14
7  17
11 21

功率(mW) dBm
2  3
3  4.8
5  7
7  8.5

好了, 请看

35(V)=5*7, 对应14db+17db=31db, 220v=11*5*2*2, 对应21db+14db+6db+6db=47db

28(mW)=7*2*2, 对应8.5+3+3=14.5dbm

只要稍有点心算能力, 很容易"眼珠子一转"就随口而出了

网友:
好办法,牛,还可以这样算,学习了

网友A:
呃。。。看了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看了还是不懂。。。。

主贴的内容, 超不过中学数学水平

网友B:
居然没有10dB  和-3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有10dB  和-3dB

10=28-18=14+14-6-6-6, 故10db=5*5 /2 /2 /2 =25/8 =3.125(V)

-3=17-20, 故-3dB=7*0.1=0.7(V)

网友:
哦,大概懂了,就是要记住主贴的内容,乘法分解,然后用主贴的数字,相加。。。。

楼主:
一般来说, 记往2,3,5,7这4个素数就足够工程估算了, 虽然现在的仪器都能同时显示db和电压, 或是dbm和功率. 不过当你主持一场工程研讨会议的时候, 这些技能可以应付一些关于数据的讨论. 在你板板手指就能得出精度并不太差的数据时, 那是相当有成就感的, 类似的, 还有变压器的心算,等等.

网友C:
不懂,但感觉挺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但感觉挺牛的。

这真的是没什么, 前面也说了, 完全是中学数学.

记这几个素数, 是因它它们能搞定它本身, 另外还搞定了它的整数倍的一些数. 比如说7, 你不能说略等于6或8(分别对应2*3或2*2*2), 中国人背数字是很容易的, 不比老外

只要掌握2位数以内的口算, 就能解决小于1和大于100的数据. 电压每增减十倍分别加减20dB, 功率每增减10倍分别加减10dBm.

另外, 主贴中的电压应为倍数, 不应为V, 若要将绝对电压(V)折算成标准音频分贝, 需加20*log(1/0.775)=2.2dB

网友:
还少一个常用的 左加10 右乘10

网友:
楼主是个有心人

网友(2017-01-16):
下面这组数据, 对于搞过功放和射频的人来说, 很熟悉吧, 就好比玩过路由器的人, 对192.168.0.x, 255.255.255.0 还有一些常用的DNS

电压 dB
2   6
3  9.5
5  14
7  17
11 21

功率(mW) dBm
2  3
3  4.8
5  7
7  8.5

-------------------------
记电压就可以了吧?
功率的dB等于对应的电压(电流为1A)的dB/2

网友:
学习了,虽然不是搞这块的

网友:
现在手机都带计算器,直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