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电调适合用在四轴飞行器或者固定翼上吗?

楼主(2016-12-08):
有哪家是用foc电调的呢?  请教下莫友 是不是转的比较安静的是foc电调? 如何区分? 有产品在卖吗?

网友A:
大疆的飞机都是!好的四轴飞机公司基本现在都是用的FOC。零度、小米、零零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飞机都是!好的四轴飞机公司基本现在都是用的FOC。零度、小米、零零都是。 ...

市面上有在卖的foc电调吗?

网友:
大疆和银燕的有,不过要用特定电机,不能随便使电机。价格也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