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做过STM32的USB复合设备通信吗

楼主(2016-12-08):
如题所示?

楼主:
找到了,用复合设备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用复合设备就可以

搞成功了吗?

楼主:
成功了啊

网友A(2017-02-25):
我要两个USB转串口 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两个USB转串口 怎么做呢

2个USB,还是串口

网友A:
一个USB专两个串口,借鉴坛资源已经成功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USB专两个串口,借鉴坛资源已经成功了。谢谢

商业化还是自家用?

之前我问过基于STM32的,说稳定性不够好,不知道你打算用什么芯片

坛里面的STM32 CDC 多串口的有没人量产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35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商业化还是自家用?

之前我问过基于STM32的,说稳定性不够好,不知道你打算用什么芯片

目前自家用,好像是有稳定性这一说法。有些人模拟PL2003USB协议 然后就可以用它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