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直线发电机”

楼主(2016-12-08):
2016年11月8日,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国际新能源及智能汽车大赛 ——英飞凌擂台赛上,“自发电车轮”项目凭借其出色的技术创新理念获得了亚军。 该团队负责人汤明德先生认为:纯电动汽车是未来汽车发展的趋势,但蓄电池蓄能少,行程短是它的主要缺点。自发电车轮团队致力于解决目前纯电动汽车的主要缺陷,让电动汽车续航里程达到600公里以上、售价降低,成为主流消费品。 自发电车轮的原理是在轮毂上装有若干直线发电机的汽车车轮。它具有将汽车车轮滚动过程中的下沉量转变为电能的功能,让车轮具备了边行走边发电的能力。自发电电动汽车是四个车轮安装为自发电车轮的纯电动汽车。它具有将自发电车轮所发电能储存在车载蓄电池和电容中,用以驱动车辆行驶,达到大幅增加汽车续航里程的功能。自发电电动汽车具有车载蓄电池少、重量轻、体积小的优点,使纯电动汽车成本大幅下降、每百千米电耗也大幅下降,一次充电续航里程达到甚至超过燃油汽车续航里程,远超现有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 实测数据表明,自发电车轮在一个工作循环内已能回收汽车行驶所需电量的30%的电能,同时自发电车轮的发电机和集电环因内阻太大也消耗了汽车行驶所需电量的30%的电能,而这部分电能是可以转换为可回收的电能用来驱动汽车行驶的,合计可以达到60%的回收电能。自发电车轮已取得201210508285.0发明专利权,今后还将申请多项国内及国际专利。 为了将该理念实现产业化,现在该项目正寻找直线发电机合作伙伴,具体参数需求如下: 1、 发电机尺寸要求如下图: 2、 动子移动平均速度:2.3米/秒; 3、 发电量:260W以上。

楼主:
260W的直线发电机有这么大的功效?

网友:
觉得是避震器发电,日立还是谁家的直线电机避震桶差不多吧

楼主:
是电磁阻尼悬挂吗? 小汽车80km/H速度行驶至少需要10KW以上的动力, 260W的直线发电机, 要达到30%的能量回收, 共需要装几个发电机呢?

楼主:
弹簧+电磁阻尼系统代替弹簧+液压阻尼?

网友:
电动车永远都是第二选择,除非电池可以用30年不坏容量不减。。。

网友:
路面平的话发不出电 没多大价值

网友:
听起来怎么有永动机的感觉

楼主:
不是永动机, 不是永动机, 不是永动机

是用直线发电机代替传统的悬挂液压阻尼系统

楼主:
骑过后减震自行车的人应该会明白, 后减震的车子在公路上上坡相当浪费体力, 原因就是后叉减震一申一缩浪费了力量, 爬长坡之前一般需要把后减振锁死.

网友A:
看不懂,关注一下…意思是需要振动才能发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关注一下…意思是需要振动才能发电吗?

确实需要震动才能发电, 由于路面的不平, 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会受到垂直方向的振动, 为了增强舒适感, 需要有减振措施. 这个功能由悬挂装置来实现.
最古老的减震器是弹簧或钢板, 但是这玩意儿一经策动力激励, 就会上上下下地振老半天, 坐起来更不爽, 要是条件适中, 还可能共振, 那太可怕了, 于是人们再减振器上再加个阻尼器, 比如说液压阻尼, 用过指针万用表就知道阻尼的好处, 这方面不多说了. 弹簧+阻尼元件构成了汽车的悬挂, 弹簧负责提供支撑力和回复力, 阻尼元件可避免车身上下振动的速度过快, 但是又不对轻微的移动不产生太大的阻力.
但是, 阻尼油会发热, 如果把液压阻尼元件换成放大版的指针万用表表头那样的电磁阻尼器, 把阻尼线圈的短路点断开, 线圈就成了一个发电机, 可以在提供阻尼的同时, 将汽车上下晃动的能量变成电能, 为电池供电.
这就是主贴内容的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需要震动才能发电, 由于路面的不平, 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会受到垂直方向的振动, 为了增强舒适感, 需要有 ...

可否自已DIY一个?

新兴的科技,前途无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自已DIY一个?

新兴的科技,前途无量啊

如果你住在乡下,路上一个坑连一个坑,确实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住在乡下,路上一个坑连一个坑,确实有用

刹车系统里增加这个直线发电机总可以了吧,不用跑乡下了

网友C:
小汽车80km/H速度行驶至少需要10KW以上的动力
---------------
这个数据是如何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汽车80km/H速度行驶至少需要10KW以上的动力
---------------
这个数据是如何得到的? ...

从油耗估算, 从目前汽车用汽油发动机效率来看, 每升汽油相当于3KWH, 很少有汽车的百公里油耗低于4.2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