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 如何连接 带用户名的WIFI?

楼主(2016-12-09):
树莓派3 连接 WIFI 一般用这样的配置
network={
   ssid=""
  psk=""
}
引号内容SSID 是你的无线名称  PSK是你的无线密码

问题是单位的无线还有用户名,请问这样的无线如何使用?

即无线网络 有
1. 网络名,
2. 用户名,
3. 密码

谢谢大家

网友:
用户名是啥意思 截图上来 是web认证?还是其他的啥认证 搞明白才知道下药!

网友:
web认证? 802.1x 认证?

楼主:
由于是在学校,
学校的无线网络如果想连接的话,需要
(1) 无线网络名
(2)教工号
(3) 上网密码

例如,用手机上网

无线网络名可以搜到,若点击的话,会出现登陆窗口,
包括用户名和密码

需要用户名和密码信息输入都正确才能上网

周一去单位的时候我提供截图给大家

网友:
是wpa-eap认证,后端有radius服务器,可以和域集成。我在我们公司就是用的这种认证方式,安全性也比较好,也不用通过web做二次认证。唯一不爽的就是win8以下操作系统如果没有加入到域的话需要手动设置才能连上。

网友:
树莓派不好做吧,建议找个路由器转换下,先用路由器连接wifi,然后路由器AP连接。

网友:
web认证的话 是应用层的东西 和树莓派连接wifi没有任何关系

树莓派连接wifi指的是和无线路由器(或者AP)取得连接并顺利的配置好IP地址等信息。
至于web认证是应用层的东西 需要在树莓派的浏览器里进行认证,或者编写程序进行认证!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是在学校,
学校的无线网络如果想连接的话,需要
(1) 无线网络名

单位的网络信息类似是这样的

楼主:
树莓派 系统安装成功,网络测试结果出来了,貌似类似楼上的网络,

树莓派可以检测到,但一直是灰色的,双击没有反应。

附近还有别的网络,显示可用,双击后提示输入 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