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树莓派和旧手机输出到VGA显示器。

楼主(2016-12-09):
实在是浪费,堆我手上,正好amo有树莓派的开源,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三个笔记本(都跑win7没问题)加一个mac,
两个树莓派3。
客厅挂了两个大电视,另外有三个显示器,两个旧的19寸的只有VGA,一个有HDMI接口。
两个当年京东199的平板相同配置的平板。
旧手机两个联想2GRAM,不带MHL。两个note3应该有MHL,屏幕共享之类。
wifi音箱一堆,因为是10年前的东西,启动慢,准备只用外壳,功放20W和喇叭。

其他的电子料比如,网线,电源,路由器(出口,intel方案不知如何刷openwrt,有USB,5.8G)之类不能说够用,是很多。 STM32F429有几片,F207有一些。新塘方案的wifi摄像头和单独带LCD的视频监控一堆。

请问各位电工,如何把这一堆让自己的房间有点科技感,树莓派或者安卓需要装什么软件。 比如早上睁眼走到某地可以看看天气预报,新闻视频(通过宽带+树莓派+19寸显示器),离开显示器就关掉。各种传感器不是问题。

刚刚买了个HDMI转VGA的线,查了下,比较耗电,估计会搞坏树莓派。准备再买MHL转VGA的。

我们做电话的,20年前就搞ip电话,之所以没有流行,因为传统电话拿起来就能用,所以,对消费类的东西,最大的感受是,越简单实用越好。

网友A:
“警惕hdmi-vga转换器的耗电过流烧板”这件事,最早是我在国内的数个树莓派社群提出,从而广为人知的一个议题。
不过随着树莓派新版本的推出,这个问题在今昔有很大的不同:

- 对于1A、1B(初代电路板布局),HDMI的电力输出经由一个BAT54(二极管),绝对最高限额200mA,超过限额时的表现是未定义的(可能会烧二极管)
- 对于1B+,HDMI的电力输出经由一个AP2331(芯片),限流200mA,过流时保护
- 对于2B、3B,HDMI的电力输出经由一个RT9741(芯片),限流700mA,过流时保护
- 以上方案均可以防止电流倒灌

据我的实测,hdmi-vga转换器的耗电最多只见到过400-500mA。所以:

- 对于1B、1B+,必须购买有单独电源输入接口的产品,并为转换器单独供电。否则或者烧板,或者不工作(过流保护)
- 对于2B、3B,随意购买,接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惕hdmi-vga转换器的耗电过流烧板”这件事,最早是我在国内的数个树莓派社群提出,从而广为人知的一个议 ...

多谢回复,我还准备改造一下呢,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Respi 有什么好的玩法说出来大家膜拜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警惕hdmi-vga转换器的耗电过流烧板”这件事,最早是我在国内的数个树莓派社群提出,从而广为人知的一个议 ...

谢谢。。如果是笔电的HDMI输出, 也有保护吗?

网友:
楼主 旧东西真多

楼主:
咋办,弃之可惜,最可惜我手头一些N32926的wifi摄像头板子,不会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