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上下管同时导通,烧坏MOSFET

楼主(2016-12-09):
除了在PWM里面添加死区,如何在硬件上保护上下管同时导通损坏MOSFET。昨天添加了快熔,还是烧了12个MOSFET

网友A:
驱动要有互锁,死区也是很重要的,过流保护有没有?过流关闭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要有互锁,死区也是很重要的,过流保护有没有?过流关闭驱动。

没有过流保护,过流保护是不是一般用比较器送外部中断,比较快?

网友:
过流保护是制标不治本, 天地通主要还是靠死区控制

网友:
保险丝预防,另加硬件过流保护

网友B:
死区控制和驱动信号互锁才是正道,过流保护和保险丝不好控制,要么超荷误保护,要么MOS废了保护了保险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死区控制和驱动信号互锁才是正道,过流保护和保险丝不好控制,要么超荷误保护,要么MOS废了保护了保险丝 ...

死区控制和驱动信号互锁,这个互锁可以给讲一下原理,和大概的思路吗,最后可以举个例子,谢了。

网友D:
针对这个应用的pic单片机本身就可以配置为硬件互锁模式的吧,有做BLDC的说说

网友E:
有一个帖子上写,可以加一个加速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区控制和驱动信号互锁才是正道,过流保护和保险丝不好控制,要么超荷误保护,要么MOS废了保护了保险丝 ...

嗯,昨晚就用了保险丝,没保护的了,废了1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这个应用的pic单片机本身就可以配置为硬件互锁模式的吧,有做BLDC的说说 ...

第一次用PIC的还不熟悉,等下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帖子上写,可以加一个加速电容

我好像在哪也见到过,加电容的说法。

网友:
增加检测管压降电路

网友:
硬件逻辑上互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死区控制和驱动信号互锁,这个互锁可以给讲一下原理,和大概的思路吗,最后可以举个例子,谢了。 ...

行业不一样,我们是用H桥给正负激励供电,驱动信号就1路,另外一路用门电路延时翻转产生;
通过逻辑门冗余,除非3片与非门一起损坏,否则不会天地通的,我们仪器8年没有天地通烧mos了;
现在出了带死区控制的互补输出芯片都没敢动,毕竟稳定才是重点。
只能给这么个思路,电机控制的话频率高,需要自己测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业不一样,我们是用H桥给正负激励供电,驱动信号就1路,另外一路用门电路延时翻转产生;
通过逻辑门冗 ...

非常感谢你的经验方法,可是有个地方不明白?
1、门电路延时翻转产生    是利用非门本身的延时还是要在串如延时芯片啊?
2、通过逻辑门冗余,除非3片与非门一起损坏    为什么是3片与非门还有逻辑门冗余,不是很明白,可以麻烦说下怎么连接吗?
3、在出了带死区控制的互补输出芯片都没敢动   这个是因为他内部不一定是硬件延时的原因吗,不可靠?

网友:
1.用的是 RC延时 老工程师的杰作;
2.都是与非门,输入并联就是反向器了,逻辑组合保证是工作状态 ,关断状态;
3.稳定性太好,没人想过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经验方法,可是有个地方不明白?
1、门电路延时翻转产生    是利用非门本身的延时还是要在串 ...

1.用的是 RC延时 老工程师的杰作;
2.都是与非门,输入并联就是反向器了,逻辑组合保证是工作状态 ,关断状态;
3.稳定性太好,没人想过要换掉;

网友:
不想在程序上搞就用IR2104自带死区好,缺点就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经验方法,可是有个地方不明白?
1、门电路延时翻转产生    是利用非门本身的延时还是要在串 ...

好办法

网友:
低电压我是直接串俩2r2的电阻驱动后级,后级接俩电阻两端,这样前级俩管都导通时后面俩管都关断。当然限于p+n对管。全n比较麻烦

网友:
过流保护就在下管串入采样电阻,然后用运放检测电流,大于阈值就触发可控硅强制把H/L驱动置0。

硬件死区就用几个NAND门做延时就可以了。不过用自带死区的驱动芯片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