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骁龙版 win10,可以运行UWP和x86 Legacy程序,那么Legacy是什么?

楼主(2016-12-09):
什么样的x86程序是Legacy的?

网友A:
你现在玩的大部分应用,可以认为是legac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玩的大部分应用,可以认为是legacy

我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定义的,比如什么样的应用不是legacy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定义的,比如什么样的应用不是legacy的?

你就认为.NET和UWP不是legacy的,原生代码全是legac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认为.NET和UWP不是legacy的,原生代码全是legacy的

那UMP可以了,现在反倒.net的不行了?

网友C:
.net是要跑虚拟机的,用的不是X86指令集,是微软的.net指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t是要跑虚拟机的,用的不是X86指令集,是微软的.net指令集

是啊,所以要跨平台到arm,应该是.net更容易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