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密码复杂程度的问题

楼主(2016-12-09):
现在密码越来越多,被盗的几率越来越大,谁都知道密码越复杂越好,但什么叫复杂呢?目前常规的大小写加数字,那我有个问题,长度算不算复杂?比如我路由器密码是12345678900987654321(设置成最长的20位但最简单)另外一个是3dIL8c(长度最短但大小写字母)这两个密码那个先被破解?我们在设置密码时是优先长度还是优先大小写加数字?当然又长又臭又难记的肯定更好,这个就不讨论了。

网友:
假设人家知道你第一种是数字,那么总量就是10的20次方。后面也假设人家知道你是数字和字母组合,那么总量是62的6次方。具体你算算,简单认为谁大谁安全

楼主:
如果密码是这样破解的 那数据就是天量了  如果是六位的数字加字母理论上是568亿次的尝试!路由器的密码应该不是这样一个个查的吧

网友:
小水滴才不管你是纯数字,还是字母数字符号组合,也不管你是多少位数的。反正总会对应1个8位的阿拉伯数字,把这个数字找到了,你的密码就出来了

网友:
又长又臭有难记的过两天自己都忘了。

网友:
就我的经验,破解密码的很少,门槛高,大部分都是盗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