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类似DTU的GPRS装置,只支持老sim卡,不支持新4G...

楼主(2016-12-09):
请教一个类似DTU的GPRS装置,只能使用老卡,不支持新的移动4G卡是怎么回事,是因为移动对老的SIM和新的4G卡在连GPRS上有限制还是DTU不支持读取新的移动4G卡。话说现在移动各种花样让人升级SIM卡为新的4G卡,普通的卡成了稀缺品。

网友:
是的 ,现在的新卡应该对老的gprs模块也支持的,都应该是兼容的才对

网友:
AT指令阶段,查询SIM卡的状态,新卡比老卡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卡容量变大了,处理时间变长了,并且长了很多,如果DTU代码处理方式不对,比如超时重启,就会无限重启,所以DTU有初始化不成功,加大延迟后OK。我处理过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你的GPRS模块是什么型号?是不是RDA方案的,可以明确告诉你,RDA方案对新的4G卡支持有问题,不但可能读不到卡,还可能会损坏卡哈

楼主:
上传照片。

网友:
现在用sierra的模块的厂家不多了啊,这个模块应该也不算很老的

网友:
这个模块质量应该不错的,以前wavecom的,228系列还算比较新的呢。

网友:
既然都拆了,把串口线引出来,监测看下指令流程,就能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突然想起个问题 这个228有新固件吧,您去官网下载一个,更新一下看看。

网友:
新的卡可能用2.7v, 而且有可能内部文件分2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