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基于CAN总线的Bootloader/IAP,含上位机及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6-12-09):
功能简介:
利用CAN总线实现对有CAN总线接口的设备进行固件升级;
升级采用一键升级方式,傻瓜式操作,方便使用;
用户可以自己修改上位机源码和下位机源码,实现固件的加密传输;
目前此项目包含了STM32F1,STM32F2,STM32F4系列单片机示例源码,后面会增加其他单片机源码;
上位机界面程序目前是用Qt(C++)实现,后面会增加C#,Labview版本代码;

使用步骤:
1,找到和你所使用的单片机对应的源码,比如为STM32F103芯片,用keil 5打开bootloader/RVMDK目录下的工程,检查下你的CAN总线引脚配置是否跟我代码里面的一样,若是一样的,则可以直接编译下载,若不一样,则需要更改CAN总线引脚配置部分代码;
2,和bootloader同目录下有个app目录,同样打开app/RVMDK目录下的工程文件,并编译工程,若一切正常的,那么在app/RVMDK/Output目录下应该会生成一个.bin文件,这个就是我们后面用来升级的固件;
3,使用Qt5打开software/CANBootloader-Qt/project目录下的CAN_Bootloader.pro文件,点击“构建”->“运行”即可编译运行此程序(若没有Qt开发环境,可以直接下载我打包好的程序,安装后即可运行,百度网盘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hsFjZMk ,在“软件”->“CANBootloader”目录)。
4,运行CANBootloader上位机软件后,点击“操作”->“扫描节点”,此时软件会弹出节点地址范围设置对话框,设置好扫描的节点返回,点击“确定”之后软件就开始扫描节点,同时将扫描到的节点显示在节点列表里面,选择列表里面的节点,然后再点击界面上的“打开文件”按钮,在弹出的文件浏览对话框中找到第2步编译出来的.bin文件,然后再点击“更新固件”按钮,此时就会开始固件更新,固件更新成功后,节点列表里面的节点固件类型会由原来的“BOOT”变成“APP”,到此固件更新完毕。
5,若当前固件是“APP”的情况下,一样是可以进行固件更新的,只是在更新固件之前程序会有一个固件跳转的操作,具体流程可以参考源码。

软件演示:

源码下载:
https://github.com/usbxyz/CAN-Bootloader
上位机软件安装程序下载:http://pan.baidu.com/s/1qY6gkJa

网友:
赞,操作清晰明了。

网友:
感谢分享,默默MARK,很强大啊

网友A:
楼主又出好东西了啊!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出好东西了啊!支持下!

网友:
很好,有空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咱也必须支持一下,很强大的东西。

网友:
牛逼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操作清晰明了,赞

网友B:
就这破玩意儿,就这做的代码的品质,还开源呢,只能说能用,品质到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破玩意儿,就这做的代码的品质,还开源呢,只能说能用,品质到底了。 ...

不管楼主的东西怎么样,你直接这样贬低说明人品有问题!
ps:你行你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楼主的东西怎么样,你直接这样贬低说明人品有问题!
ps:你行你来!

难道我会用冰箱,要会造冰箱么。我会用手机,要会造手机么。

网友:
支持楼主, 希望楼主不要被有的人影响,这个世界有太多的dream kill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破玩意儿,就这做的代码的品质,还开源呢,只能说能用,品质到底了。 ...

咱都以作品说话   别扯没用的   来点干货

网友:
喷得凶才体现楼主强大

网友B:
我这么这么说,我还是比较认真的看过。
1、开源项目,硬件不开源,而且做广告,开个毛源,等于挖一个新坑。
2、软件没有架构概念,一坨代码杂在一起,这样的软件只能说能用,能用到产品中去吗?变像也是坑。
3、文档以注释为主,没有说明工作原理。
4、我公司产品中can、串口、蓝牙、GPRS升级已经是早就产品化,只是不能开源。
5、几个开源软件意识要有:
     1、说明依赖
     2、遵从的协议
     3、工作原理
     4、良好的软件架构
     5、尽量不埋坑

网友:
支持楼主的开源。另外鄙视楼上

楼主:
本不想说啥,但是还是想说几句

楼主:
1,项目中用到的usb转can适配器确实是我们公司的产品,这个即使我想开源也不能开源,至于广告一说,你要这样理解也可以,就算做个广告应该也不是什么无耻的事情,毕竟代码不能当饭吃,至于是不是坑,需要使用的人来评判好了

楼主:
2,个人编程能力确实有限,只能尽量写好一点,当然以后也会更加努力,需要使用的人在使用这些代码的时候也只能做参考,有坑的地方也希望大家能指出来,我会尽量努力给填上

楼主:
3,文档方面目前确实做得不好,后面我也会尽量完善,不过对稍微有点基础的人来说,应该很容易理解的

楼主:
4,产品化的东西当然不方便开源,这个大家都懂,不过你也可以剥离一点出来造福下广大坛友被,相信以你能力,随便弄一段代码对于我们都是很大的福利啊,期待~~

楼主:
5,至于开源协议,我没去做过大的开源项目,所以也不懂,我只是奉献了一点我觉得还有点用的东西而已,事实上也有很多客户使用此方案应用到自己的产品中

楼主:
总之,我很多开源贴都仅供参考,个人能力有限,难免会有些错误,也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不错,感谢分享,给你顶起

网友:
强帖留名,CAN总线的Bootloader/IAP

网友:
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标记一下  can总线IAP

网友D:
楼主的动态图怎么弄的,

网友E:
百度链接失效啊!能重发一下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动态图怎么弄的,

录屏后转换成gif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链接失效啊!能重发一下嘛?谢谢!

我刚刚测试没问题啊

网友:
很强, 果断收了

网友:
高手来的,总会有好东西!

网友:
支持一下,挺好的!

网友:
严重关切labview~mark~~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给我提供了一些帮助,正准备做这。

网友:
支持楼主,被29楼喷了,别在意~哈哈

网友:
多谢楼主,上周花了一周的时间查看了楼主的上一个版本,借鉴其中的一些思路用cvi也整了个,没想到楼主这么快又发布新的版本了。赞一个

网友F:
对CAN更新的协议更感兴趣,CAN的加密有点麻烦。

网友:
正好公司要做CAN,及时雨啊!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CAN更新的协议更感兴趣,CAN的加密有点麻烦。

其实一点都不麻烦,直接把原始bin文件加密,然后CAN传输的数据也是加密之后的bin文件数据,单片机接收到这些数据之后再解密写入Flash即可,因为不想把项目搞得太复杂,所以这里没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一点都不麻烦,直接把原始bin文件加密,然后CAN传输的数据也是加密之后的bin文件数据,单片机接收到 ...

通信不加密就能被监听,在单片机解密意味着有明文保存的密钥,所以只要解密了bootloader你所谓的加密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G:
楼主上一个版本里面数据传输后加了两字节的crc,个人感觉没必要,因为Can协议本身已经带crc 验证了。收到的数据就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信不加密就能被监听,在单片机解密意味着有明文保存的密钥,所以只要解密了bootloader你所谓的加密就没 ...

是的,若bootloader程序被读出来,确实也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上一个版本里面数据传输后加了两字节的crc,个人感觉没必要,因为Can协议本身已经带crc 验证了。收到的 ...

我程序里面有两次CRC校验,一是接收完数据之后,而是数据写入Flash之后
第一种情况主要是怕在接收数据的时候,同时又收到了CAN总线上其他节点发了刚好跟这个命令一样的数据,这样从节点必须通过CRC来保证接收到的数据是无误的
第二种情况是保证写入Flash的数据是完全没问题的,比如Flash没被擦除的情况,虽然也可以成功写入,但是写入之后的数据跟原始数据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CRC校验最好是加上

网友:
楼主好样的,不管是否能够产品化,至少提供了一种思路,比光说不做的人好太多了

网友H:
楼主辛苦!有c#版本的吗?感谢楼主,我也在做,但是对c#小白做起来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辛苦!有c#版本的吗?感谢楼主,我也在做,但是对c#小白做起来吃力

暂时还没有,后面打算做,你若急要我可以给你一个C#版本的控制台程序,188298598

楼主:
Labview版本的上位机程序写好了,大家可以到github上下载,LABVIEW不是很熟悉,程序写得不怎么好,但是能正常工作,仅供参考

网友:
非常不错,正需要。非常感谢。mark: can总线IAP

楼主:
这两天在做C#版本上位机程序,估计下周可以做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这么这么说,我还是比较认真的看过。
1、开源项目,硬件不开源,而且做广告,开个毛源,等于挖一个新坑。 ...

说的很好,是做产品的人。
玩了很多开发板,但是发现国产的开发板的特点是面子上的高大全,除了CPU外,用的电路很多都是老套的快淘汰的方案,在产品上无法使用。例程虽然很多,但是在都是一些底层得不能再底层的例子,配置文件、功能等根本无法直接借鉴,而且很多代码是堆砌、照搬来的,有用的和没有用的混在一起,想使用的话,要把文件全部看一遍,然后发现还不如重新写了。如果照搬,到处都是坑,会死的很惨。
宁愿多花一点钱,买国外的原厂的开发板,像STM32的DICSO系列,Necluo系列的开发板,应用说明文件,电路、外围电路、例程都很经典,而且方案都是比较新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I:
产品都有应用背景,电子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其实在电子方面开源倒是可能的,毕竟核心竞争力不在这一块,而且大家能够相互借鉴,节省开发时间,所以国外的开源网站特别火,而且开源的项目质量较高。国内乌龙混杂,没有办法,大家都要挣钱,每一个人都想借助别人的力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网友J:
不错!我也正想做个类似这种东西!我在51单片机上实现了,下一步试试STM32强大的性能,
界面我用MFC写的,只是没楼主那么熟练,界面线程还在练习

只是楼主这个扫面节点也太快了吧,超时时间估计就250M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我也正想做个类似这种东西!我在51单片机上实现了,下一步试试STM32强大的性能,
界面我用MFC写的, ...

程序设置的10毫秒,可以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的很好,是做产品的人。
玩了很多开发板,但是发现国产的开发板的特点是面子上的高大全,除了CPU外,用 ...

大环境不一样,说这些都没啥用
若广大电工都不用考虑赚钱养家,那肯定也会花时间把事情做好,做到极致,相信搞技术的人都是有这种匠人精神的,但是没办法,在国内你做好了,还开源了,就只有一个结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产品都有应用背景,电子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其实在电子方面开源倒是可能的,毕竟核心竞争力不在这一块,而 ...

你敢把你公司产品代码放出来给大家借鉴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敢把你公司产品代码放出来给大家借鉴不??

有部分代码用到了,你看俺的帖子,:
modbus用到了,STM32F4与LPC1758的FreeModbus移植
CAN总线的用到了,动态内存+环形队列库+CAN驱动(LPC17XX)
串口的驱动程序用到了,STM32串口驱动(拼音检索测试通过)(环形队列+内存动态分配+DMA。
这些在产品中用到了的。
这些自己写也容易,只是需要时间,验证更加需要时间,就像文字一样,只是一个载体而已,但是具体的产品的功能部分,肯定有很多不能公开的,这是你说的。
技术在中国不是最关键的,市场、渠道、关系、背景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辛苦!有c#版本的吗?感谢楼主,我也在做,但是对c#小白做起来吃力

C#版本的代码做好了,源码你可以到github上去下载,这里给你一个可以直接运行的文件

网友:
这各教程做的好啊,学习了

网友:
教程含金量很高啊,值得学习,

楼主:
最新的协议说明文档已经上传到github

网友K:
支持透传不? 我现在485, 主机+3从机,主机转发,从机根据地址进行烧录?

网友:
改天试一试。。。。。。。。。。。。。

网友:
有用到,多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透传不? 我现在485, 主机+3从机,主机转发,从机根据地址进行烧录? ...

不太明白你说的透传具体是怎么个传输...

网友K:
就是一个主机+3个从机  485通讯,现在上位机与主机通讯,然后上位机可以通过主机对从机进行烧录!

网友:
大神啊,必须mark一下:CAN总线的Bootloader/IAP

网友:
MARK,CAN总线BOOTLOADER

网友:
楼主真是威武,学习了

网友L:
楼主,好样的。请问此套方案是否有加密功能?

网友:
mark 开源基于CAN总线的Bootloader/IAP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样的。请问此套方案是否有加密功能?

没做加密功能,不过要实现加密功能狠容易的,直接把bin文件数据加密传输即可

网友(2017-01-15):
LZ大牛,单片机、QT、C#、JAVA、安卓......

网友:
牛人, 太强大了~~

网友:
楼主好人,做个记号,迟早一天会用到。

网友:
谢谢楼主,给我提供很大的帮助,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上位机中函数,
ret = CAN_BL_Write(ui->deviceIndexComboBox->currentIndex(),
                               ui->channelIndexComboBox->currentIndex(),
                               NodeAddr,
                               i,
                               FirmwareData,
                               read_data_num,
                               1000);
发送bin数据时,每帧的数据段是否为一个字节,即TxMessage.DLC = 1;因为我想到如果bin文件长度不是512的倍数,循环的最后一次的运行过程不是很明白。

网友M:
如果TxMessage.DLC = 1;我想是不是能改成TxMessage.DLC = 8;这样发送效率会高,但程序对最后一次处理应该比较复杂,暂时没想到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TxMessage.DLC = 1;我想是不是能改成TxMessage.DLC = 8;这样发送效率会高,但程序对最后一次处理应该比 ...

肯定最大是8噻,怎么可能帧只传递1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TxMessage.DLC = 1;我想是不是能改成TxMessage.DLC = 8;这样发送效率会高,但程序对最后一次处理应该比 ...

最后一次是多少字节就传输多少字节呗

网友:
这个厉害了,几种语言的都有,学习学习~

网友:
好资料,借鉴一下。

网友(2017-02-16):
楼主 你这个支持ZLGCAN不?

网友K:
楼主,能不能吧DLL的内部函数提供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不能吧DLL的内部函数提供下呢?

这么多,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么这么说,我还是比较认真的看过。
1、开源项目,硬件不开源,而且做广告,开个毛源,等于挖一个新坑。 ...

你要求太高吧,新手一般才开源,像你这样的老手,你不是说了要保密,怎么开源!

不过,开源,至少得上传到本论坛吧   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不太好吧

就CAN得就成,主要是你这个不兼容ZLGCAN,我想自己用ZLGcan也写一个,保证不和你竞争。

网友:
29 楼话糙理不糙,但是楼主涵养气度很赞!

网友:
楼主,给你一万个赞。刚好要用。感谢了

网友N:
上位机扫描不到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上位机扫描不到节点

CAN网络没通?

网友:
好像是网络没通,我用的STM32F407

有点小无助

网友N:
用的这种适配器,应该是行的啊

楼主:
要用我们的USB2CAN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的这种适配器,应该是行的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网友:
这个不错,刚好需要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O:
楼主,这个计算机使用的CAN工具是什么型号的,能提供一些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个计算机使用的CAN工具是什么型号的,能提供一些吗?谢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网友(2017-03-18):
学习一下Can总线

网友N:
楼主,我如果想改成我的适配器通用该怎么改。希望能给予指导,该改上位机的哪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我如果想改成我的适配器通用该怎么改。希望能给予指导,该改上位机的哪一部分。 ...

根据协议自己写Bootloader操作函数部分

网友N:
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问题解决了,你重新pull下试试,或者你直接把.pro里面这个文件名称删除也可以

网友N: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你重新pull下试试,或者你直接把.pro里面这个文件名称删除也可以 ...

把工程删掉呀??  我是新手还没弄过上位机,所以麻烦问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把工程删掉呀??  我是新手还没弄过上位机,所以麻烦问题挺多的  ...

.pro文件打开后把包含这个文件的这行删除,直接从github上重新拉过吧,已经修改了

网友:
只要明白CAN通信协议,借鉴一下bootload实现方法自己就可以弄了。没有必要为难楼主

网友: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原谅我这么无耻的说 真是太好了 谢谢

网友:
对C++小白,用C#版本的试试

网友:
USB转can 用谁家的都可以吗?
显然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所以要搞电脑IAP,还是串口最合适。
自己做产品,不能强制客户用谁家的USBCAN去升级。可能USBCAN的价格都贵过产品本身了。

网友P:
USBCAN目前淘宝上的来看,大多都是以周立功的为标杆。
但周立功自己家的USBCAN种类都有好多。
所以基于USBCAN的IAP价值不大。

或者,也可以选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几种USBCAN,集成到一个软件里面做开发,用户可以自由选。对于做产品,这样更妥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P:
USBCAN目前淘宝上的来看,大多都是以周立功的为标杆。
但周立功自己家的USBCAN种类都有好多。
所以基于USBC ...

只是给一种解决方案,价值大不大客户说了算,不过事实上也有大量客户使用此方案

网友(2017-05-17):
资料真心不错,很全,刚才下载的发现C#的上位机代码也有了,赞~

网友:
厉害厉害,支持。现在没接触到CAN总线

网友:
楼主很牛,我先熟悉下CAN协议,MARK

网友:
学习下CAN的IAP

网友:
在楼主提供的协议基础上也实现了对TMS32F28335的CAN的IAP功能

网友:
楼主跟纬图的CAN 有区别么?为什么用纬图的USBCAN 不行。。

网友Q:
设备名称:Ginkgo-CAN-Adaptor
               固件版本:2.8.30
               硬件版本:2.1.0
这是纬图查询到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Q:
设备名称:Ginkgo-CAN-Adaptor
               固件版本:2.8.30
               硬件版本:2.1.0

底层的API库不一样,纬图官网也有Bootloader的源码可以参考

网友(2017-07-11):
mark: can总线IAP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28335的CAN的bootloader

网友R(2017-08-31):
楼主,我用你们正式的usbxyz软件里面的canbootloader可以正常扫描,但是用你提供的c#的版本扫描不到任何结点,请问可能什么原因?或者c#版本需要升级?

网友S:
樓主有沒有興趣再弄個LIN的 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S:
樓主有沒有興趣再弄個LIN的 bootloader

我的适配器支持LIN了,下一步可以考虑用LIN来实现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我用你们正式的usbxyz软件里面的canbootloader可以正常扫描,但是用你提供的c#的版本扫描不到任何结 ...

我去验证下,若有问题我会及时在github上更新代码

网友T:
用什么协议传输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用什么协议传输的啊

自己定的协议,有个简单的协议说明文档

网友R:
楼主,c#版本我继续测试,发现只有1000k的波特率的时候可以检测。500和200都不行,麻烦看看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定的协议,有个简单的协议说明文档

哦,不过IAP原理清楚了,协议自己定更好,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c#版本我继续测试,发现只有1000k的波特率的时候可以检测。500和200都不行,麻烦看看是怎么回事哦。 ...

可能是超时时间没设置够,我去修改下

网友:
买楼主家的设备有没有成功烧录的···········

网友R:
可以烧录。就是需要更可靠和更多的功能。

网友(2017-11-01):
非常有用,赞一个,还是stm32资源比较丰富,比lpc丰富多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R:
可以烧录。就是需要更可靠和更多的功能。

你烧录成功了吗?我当时测试了好久都没有测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烧录成功了吗?我当时测试了好久都没有测试成功。

我程序都是验证过的,应该是很容易跑起来的

网友:
支持一下,手上没楼主家的适配器,还是没法试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程序都是验证过的,应该是很容易跑起来的

如果要bootload居然还要用你们家其他的can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要bootload居然还要用你们家其他的can适配器??????????????? ...

我总得用个CAN适配器吧?自家有我为什么要用别人的?

楼主(2018-06-04):
引用 网友R:
楼主,c#版本我继续测试,发现只有1000k的波特率的时候可以检测。500和200都不行,麻烦看看是怎么回事哦。 ...

应该是波特率匹配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波特率匹配问题

已经改用你的qt版本了。你c#版本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已经改用你的qt版本了。你c#版本改好了?

改好了,直接运行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一个主机+3个从机  485通讯,现在上位机与主机通讯,然后上位机可以通过主机对从机进行烧录! ...

做的的不错。学习中....

网友:
楼主我告诉你一个密码, 找文件的时候, 用Ctrl+C 和Ctrl+V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好了,直接运行不会有问题的

不行,你Git HuB上下载下来编译的不行

网友V:
上位机是CSHARP不大会玩,是vc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上位机是CSHARP不大会玩,是vc就好

有Qt(C++)版本,C#版本,LABVIEW版本,还有手机端JAVA版本的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MARK一下,东西回头再来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Qt(C++)版本,C#版本,LABVIEW版本,还有手机端JAVA版本的

求共享java版本

楼主:
https://github.com/usbxyz/CAN-Bootloader

楼主(2018-08-11):
引用 网友W:
谢谢楼主分享,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8-09-30):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USB转CAN,用的是哪一家的工具啊?

网友X:
请问一下,楼主用到的 硬件,在哪里购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问一下,楼主用到的 硬件,在哪里购买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9249781751

楼主:
最近支持了TI 的TMS320F2808 TMS320F28335 DSP芯片的CAN Bootloader固件升级

网友:
很少见的方式

网友:
多谢楼主。你的无私让我进步!再次感谢!

网友:
非常厉害,借鉴参考下,谢谢楼主。

网友Y(2018-12-29):
mark一下  有没有LABVIEW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Y:
mark一下  有没有LABVIEW版本

有的...

网友Y:
可不可以发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开源基于CAN总线的Bootloader/IAP  多谢分享了,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可不可以发一下学习一下

在github上啊,帖子里面有链接

楼主(2019-02-25):
最近根据之前的不足重新做了一个新版本的,具体改进细节可以看看github上的描述

网友:
好东西,这个非常不错

网友:
好东西,记号下,最近要用

网友Z:
引用 楼主:
最近根据之前的不足重新做了一个新版本的,具体改进细节可以看看github上的描述 ...

楼主又更新了,能否将扫描地址记录功能加上去,还有文件路径记录加上,我在你的基础修改了一个版本,添加对hex文件写入的支持同时添加了设备地址历史记录和烧写文件历史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又更新了,能否将扫描地址记录功能加上去,还有文件路径记录加上,我在你的基础修改了一个版本,添加对he ...

你说的扫描节点地址记录功能是指?

网友(2019-04-04):
下载看看能看懂吗??感觉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一个好帖,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最近有项目关于这个功能,可以先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有硬件电路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么这么说,我还是比较认真的看过。
1、开源项目,硬件不开源,而且做广告,开个毛源,等于挖一个新坑。 ...

大师到底要求不一样!

网友AA(2019-05-06):
这个是最新版的吗?论坛里三个,哪个是你最新的

网友:
嗯,,  不错不错。
准备移植到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个是最新版的吗?论坛里三个,哪个是你最新的

这个是新版本的

网友(2019-06-24):
CAN 升级的速度挺快的,批量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