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芯片,输入一路pwm输出互补带死区的两路pwm。

楼主(2016-12-09):
如题,有没有这种类型的芯片啊?
一路pwm输入。两路互补pwm输出的,要驱动半桥的。

楼主:
其实我不确定这个搞会怎样,其实我是想用4A左右的驱动芯片的,但是直接单路输入的半桥驱动器没有这么大电流的,可以加两个驱动芯片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FD2105 MSOP10封装

楼主:
那个厂家的啊,查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厂家的啊,查不到啊

峰岹科技

网友:
IR2104
IR21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