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16位效验码 破解(CRC-16 码?)

楼主(2016-12-09):
   如题,应该不是标准CRC-16,用CRC-16工具效验过,不对;

   那个大神能破解下!!多谢!

以下是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00 01 01 12 12 BF BC
        00 01 01 10 10 C7 1C
        00 02 02 11 11 C8 08
        00 82 82 11 11 D6 16
        00 88 88 11 11 7D 8E
        00 88 88 13 13 05 2E
        00 48 48 83 83 39 12
        00 48 48 81 81 41 B2

   其中00为帧头;
   第2、3位相同;
   第4、5位相同;
   最后两位为效验码;

网友A:
尝试了好几种校验方法  都不对

不过学习了,以后我也这么玩

补充下:尝试了和校验,CRC,DL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了好几种校验方法  都不对

不过学习了,以后我也这么玩

嗯嗯,不错的一种校验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随便把校验的方式改一下,改成非常规的校验,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本人的一个设备就是这样的,先是机 ...

高手!!!

网友C:
您这个数据帧可以直接穷举法,最多256*256*256种组合,你要用到的组合不会很多……要是用电脑就完全没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数据帧可以直接穷举法,最多256*256*256种组合,你要用到的组合不会很多……要是用电脑就完全没有压 ...

主要是用单片机,不是用电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单片机,不是用电脑

我的意思就是,你先用电脑串口穷举,你这个数据帧排列组合中有意义的也就那么一些,然后做二次提取,整到单片机里边做查表法,估计数据量没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就是,你先用电脑串口穷举,你这个数据帧排列组合中有意义的也就那么一些,然后做二次提取,整到 ...

好的,我试试!!多谢!

网友:
自定义协议破解需要运气,我的通信协议里面加入了随机数,而且同一个指令发送有至少10种规格,接受至少有20种形式。你能破解?每次都不一样。规律都找不见。

网友D:
这个最多才255*255中组合,用电脑计算下放入表格中,查表法,很简单。
相比几十位的校验这都不是事,还有4楼说的那种方法,只能说明太年轻,我之前的防破解程序比你的复杂N倍连 电脑硬盘ID主板都绑定了,后来学习了一下破解技术,才发现这都是徒劳。
就像你把门做成钢板一样,小偷通常是从窗户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多才255*255中组合,用电脑计算下放入表格中,查表法,很简单。
相比几十位的校验这都不是事,还有4 ...

多谢!发现这个就是标准的CRC-16效验,只是效验表不知道怎么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