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通过VNC,使用QT时,键盘错位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09):
我在树莓派里面装了QTcreator,然后通过VNC进入远程桌面,打开QT,在QT里面只要是键盘输入的都是错位的。
其他软件,比如终端之类的输入键位又是对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QTcreator跑的流畅不?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呢?我也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A:
再咨询一个问题,QTCreator装进去要占多少存储空间? Windows上的好像要好几个G的。 感觉很浪费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咨询一个问题,QTCreator装进去要占多少存储空间? Windows上的好像要好几个G的。 感觉很浪费TF卡 ...

不到1G,好像是四五百兆吧。反正不卡

网友A:
用的树莓派官方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树莓派官方系统吗?

是的,debian的

网友:
也遇到了同样的VNC问题,似乎是软件的问题吧

键盘字母的位置都乱了

直接操作树莓派就没有问题

网友B:
同僚,还是WIN下写好程序,到PI上去编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僚,还是WIN下写好程序,到PI上去编译吧

那些繁杂的交叉编译配置很恶心。

网友C:
楼主qt什么版本?

网友:
我想装5.7还不知道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qt什么版本?

我用apt-get install qtcreator装的

网友A:
我的也折腾好了,装好后发现用远程桌面打字键盘错误,按数字1,出来的是9,按数字5是删除。

2种远程桌面都有这问题,vnc和xrdp,相同的问题。 在其他程序里面,比如浏览器里面输入又正常。

怀疑qt里面是不是把键盘布局设置成什么固定的了,没有按系统里面选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折腾好了,装好后发现用远程桌面打字键盘错误,按数字1,出来的是9,按数字5是删除。

2种远程桌面都 ...

应该是远程桌面的键盘的键位都固定了,而且你远程左面树莓派是检查不到键盘的,不能更改键盘!
所以这个问题我战士判定为无解

网友:
渣性能,还装QTcreator ......

网友:
最新测试,不光qtcretor界面本身按键错位。  用qtcreator编译出来的程序们启动后也是按键错位。

网友D:
VNCSERVER问题。换个版本的就可以了。
我用这个版本:
https://www.realvnc.com/download/vnc/raspberrypi/
键盘工作正常。
具体安装使用方法请参考以下链接:
https://www.realvnc.com/docs/raspberry-pi.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VNCSERVER问题。换个版本的就可以了。
我用这个版本:
https://www.realvnc.com/download/vnc/raspberrypi/ ...

确实好用!给你点个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确实好用!给你点个赞!

所以你真的打算在树莓派里面做QT界面?真的不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以你真的打算在树莓派里面做QT界面?真的不卡?

我做过简单的界面,效果还可以,不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所以你真的打算在树莓派里面做QT界面?真的不卡?

用不用QT,是一回事。

但是只要是QT写出来的程序,输入框的按键就是错乱的。

这就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现在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这不就是折腾的乐趣吗? 要不然花钱买了树莓派岂不是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VNCSERVER问题。换个版本的就可以了。
我用这个版本:
https://www.realvnc.com/download/vnc/raspberrypi/ ...

哈哈哈,虽然我已经用上交叉编译QT了,但是还是谢谢你哈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竟然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简单的界面,效果还可以,不卡。

谢谢你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用QT,是一回事。

但是只要是QT写出来的程序,输入框的按键就是错乱的。

谢谢您这个已实践可行的方法,前人种树

网友(2017-01-11):
树莓派很强大啊

网友(2017-07-06):
如果不是树莓派,是不能装那个realVNC的,不过可以装vnc4server来解决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