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的WIFI天线接口是这里吗?

楼主(2016-12-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應該是的, 你上個帖子里, 壇友的貼圖也是J13

网友:
当然是那个方焊盘焊内针,另一边也刮漆焊IPEX座两边,前面那个电阻改成45度飞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指点。

我画了一个示意图,大师看看是否这样:

是的。

网友B:
有多少改善??????  网速能快多少??  大师 如何评测 网速的?  linux下用什么 测试带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改善??????  网速能快多少??  大师 如何评测 网速的?  linux下用什么 测试带宽的? ...

老大是要加铝壳,内置天线无法使用,必须改外置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改善??????  网速能快多少??  大师 如何评测 网速的?  linux下用什么 测试带宽的? ...

linux下面有iperf。

网友D:
哇!今天到货了,拿到实物一看,好小啊,0201的电阻了是吧?怎么改焊盘,也是个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哇!今天到货了,拿到实物一看,好小啊,0201的电阻了是吧?怎么改焊盘,也是个问题了。。。。。 ...

目标焊盘上好锡之后,细口风枪最低风力轻轻吹电阻,等能拿下来后再用镊子转移到目标焊盘上,就行了。最后可以再用烙铁清理一下原焊盘上的焊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目标焊盘上好锡之后,细口风枪最低风力轻轻吹电阻,等能拿下来后再用镊子转移到目标焊盘上,就行了。最后 ...

最怕就是有人掌握不好风力,大风一吹整个RF部分biu一声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是要加铝壳,内置天线无法使用,必须改外置天线

我这用铝盒也正常用        不过没有测试过最大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怕就是有人掌握不好风力,大风一吹整个RF部分biu一声没了……

都是技术活啊~大风吹就只能泪在飞了

网友(2017-12-22):
不稳,从1Mbps~34Mbps

网友:
陶瓷天线,信道拥挤的时候基本上只能到2Mbps,白天的数据就是这样,晚上峰值可以到30多Mbps,但是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