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PCB行业现在有设备可以实现无底片生产?

楼主(2016-12-09):
如题, 听说PCB行业现在有设备可以实现无底片生产? 来嘉立创求证下真实性

网友A:
喷铜浆,再加热固化,印刷,就是了!!! 就像  你桌面的A4打印机原理一样做pcb!!,,,可惜喷头贵且难以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铜浆,再加热固化,印刷,就是了!!! 就像  你桌面的A4打印机原理一样做pcb!!,,,可惜喷 ...

你说的这个有点像3D打印了, 但是我听说的不是这么回事, 说是什么CCD什么的设备,我想不出什么方式能做到这么精密,
因为要以传统方式做曝光生产, 这种取代底片, 控制光源或者像LCD一样做光源mask, 做到能做出3.5mil trace应该不可能

但你说的这是一种可能的方式, 谢谢

网友B:
采用的是ldi技术,现在你们的样板线路全是无底片生产,精度能高达1.5m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的是ldi技术,现在你们的样板线路全是无底片生产,精度能高达1.5mil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的是ldi技术,现在你们的样板线路全是无底片生产,精度能高达1.5mil

嘉立创现在是采用无底片技术了吗?

精度可以到1.5mil,是指线宽线距可以做到1.5mi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有点像3D打印了, 但是我听说的不是这么回事, 说是什么CCD什么的设备,我想不出什么方式能做到 ...

bga基板可是有大量1mil线宽线距的噢。lcd也是一样,只是更细。视网膜屏的透明线都能达到0.5mil线宽线距了。这就是工艺科技发展的最佳见证。

楼主:
脑补了一下, 这么多年第一次知道这回事, 惭愧

LDI,英文全称是laser direct imaging,中文全称是激光直接成像技术,用于pcb工艺中的曝光工序,与传统的底片接触曝光方法有所不同。
激光直接成像技术
作用
与传统曝光的差别
1.传统曝光是通过汞灯照射底片将图像转移至pcb上
2.LDI是用激光扫描的方法直接将图像在pcb上成像,图像更精细
优势
1.省去曝光过程中的底片工序,节省装卸底片时间和成本,以及减少了因底片涨缩引发的偏差
2.直接将CAM资料成像在pcb上,省去CAM制作工序
3.图像解析度高,精细导线可达20um左右,适合精细导线的制作
4.提升了pcb生产的良率

网友:
普及还要点时间的吧

网友:
紫外线投影机~~~~~~~

网友C:
已经有人DIY这种机器,但是个人DIY缺乏必要的配件与加工设备,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如果制作成功,就是实验室PCB自行打样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现在有个思路,把激光打印机改装成平板打印机,更换大功率紫外波段激光头,直接打印感光膜,这是最爽的。

网友(2017-04-15):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人DIY这种机器,但是个人DIY缺乏必要的配件与加工设备,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如果制作成功,就是实验 ...

打样这么便宜了再去DIY貌似价值不高。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产品的设计上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