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IC时SDA输出波形畸变

楼主(2016-12-09):
下面是测试模拟IIC时SDA的管脚波形,低电平转换到高电平时信号不对,感觉像是SDA从输入模式转换到输出模式是出现了问题,坛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1. SDA 是否接4.7K上拉电阻
2. 读SDA数据时候,是否把单片机的IO设置为输入?

网友A:
波特率有没有超过4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有没有超过400k

波特率怎么理解

网友B:
跟速度无关,是送完数据后没有切成input mode  slave device
把电位拉下来和你的output pin 相抵抗后的现象

网友C:
IIC不是配置IO口为开漏输出+外部上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不是配置IO口为开漏输出+外部上拉吗?

是设置为开漏输出+外部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速度无关,是送完数据后没有切成input mode  slave device
把电位拉下来和你的output pin 相抵抗后的现象 ...

发送完数据应该是有模式切换过程: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
        delay_us(1);
        IIC_SCL=1;
        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网友(2017-02-17):
IIC读数据IO要设为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