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做上位机使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6-12-09):
各位大神:
小弟刚学习python,基础语言学习没有问题,想请教下,用python开发上位机的话,使用什么工具,最后控件布局能够直接拖拉,
不知道给为大神使用的什么工具,请指教,谢谢!!!

网友A:
python 不适合干这活,不过这方面的软件并不少。Tkinter,PyQt,wxPython,显然,我已经预计到你会很累的。

网友:
pyqt,wxpython,...,etc.做完就会发现,还不如直接用QT。python各种版本,搞得人烦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ython 不适合干这活,不过这方面的软件并不少。Tkinter,PyQt,wxPython,显然,我已经预计到你会很累的。 ...

真心好累,用一个功能需要一大堆模块,好不容易学会使用才发现精力都花在语言本身,尤其是各种库的使用,配置,bug排除。所以放弃了,现在用labview

网友:
哈哈,我改用 golang了

网友:
python不是用来搞桌面的,方向错鸟

网友:
pyqt或wxpython就可以,狠省心省力的

网友:
python不是用来搞桌面的,方向错鸟 +1

网友:
当然是 .net 上跑的python拉

网友C:
python当时完了几天, 真心不适应, 无爱, 还继续我熟悉的、喜欢的:
1) LabVIEW真心是好东西, 多年来我一直在用, 做一些测试测控的项目,快速高效。 用来做一些Demo或验证, 两三下就出来了!
2) C#也非常不错, 可以看成是VB VC++ C++Builder的综合体
3) C++Builder这货也很不错,新版 RadStudio10   XE10, 功能也很强悍, 桌面应用、 移动应用 都可以搞定

Qt就不推荐了, 除非你要搞Linux上的应用, 桌面应用随便搞一下, 把几个运行时所需DLL放在一起就好几百M了, 另外Qt的第三方控件也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thon当时完了几天, 真心不适应, 无爱, 还继续我熟悉的、喜欢的:
1) LabVIEW真心是好东西, 多年来我 ...

学习了

网友:
界面库用PyQt,界面可以用Qt Designer设计出来,产生的.ui文件既可以在Python、PyQt中使用,也可以在C++、QT中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ython当时完了几天, 真心不适应, 无爱, 还继续我熟悉的、喜欢的:
1) LabVIEW真心是好东西, 多年来我 ...

要贬低一个东西, 要的是事实, 不是夸张,我要说的是现在桌面软件占用磁盘只要不过分没人会关住。另外请教下, 如何能在随便地搞一下的情况下其DLL能有几百M(几百一般最少都得2百吧), 而据我看的qt5.7得知, qt你即使把所有的dll都带上大概是120M左右。而我之前公司的产品,nsis打包的安装包是6.8M安装完成占用磁盘30多M,
现在公司的产品总占用磁盘123M(其中非qt相关的ffmpeg库有近30M), 安装包43M。

另外我们公司的同一产品,有移动端(安卓/ios,非qt程序),web/微信端(H5),桌面端(win/mac,qt程序),对你没看错, 就是没有搞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贬低一个东西, 要的是事实, 不是夸张,我要说的是现在桌面软件占用磁盘只要不过分没人会关住。另外请 ...

哈哈, 没有贬低Qt之意, 之前用过, 现在偶尔在也用, 只是我个人感觉不称手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贬低一个东西, 要的是事实, 不是夸张,我要说的是现在桌面软件占用磁盘只要不过分没人会关住。另外请 ...

估计把webkit等等库全包进去了!像我python和wxwidgets打包后10m以内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估计把webkit等等库全包进去了!像我python和wxwidgets打包后10m以内搞定。

我说的大小已经包含了所有的dll, 而且同时包含了webengine 和 webkit(webkit是自己编译的, 官方版本5.6开始就没有webkit)

网友:
QT的DLL达到几百兆,应该是用的debug版的dll,relase的没那么大。

网友:
Python + wxPython 拖拉都嫌麻烦用Sizer多简单

网友F:
Kivy 跨平台支持Windows、OS X、Linux Android和iOS

网友G:
python的应用领域有很多,偏偏搞上位机界面编程不在其中。
虽然也有不少相关的UI开发程序比如pyqt,wxpython,甚至自带的tkinter,还有第三方库比如easygui等,做做小而简单的界面没问题。真要设计复杂点的,真心累。
玩过一段时间,自己用wxpython写了一些小工具,倒也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ython的应用领域有很多,偏偏搞上位机界面编程不在其中。
虽然也有不少相关的UI开发程序比如pyqt,wxpython ...

有个东西叫pyvisa,python+NI VISA的结合体,搞上位机一样很简单

网友I:
你的无感bldc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golang 更不适合界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个东西叫pyvisa,python+NI VISA的结合体,搞上位机一样很简单

哈,感谢分享!这个貌似很不错。丰富的第三方库,基本不用再造轮子,这也是python的魅力所在。
我得赶紧试试看这个pyvisa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无感bldc做的怎么样了?

早就做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感谢分享!这个貌似很不错。丰富的第三方库,基本不用再造轮子,这也是python的魅力所在。
我得赶紧 ...

我也赶快试试,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大小已经包含了所有的dll, 而且同时包含了webengine 和 webkit(webkit是自己编译的, 官方版本5. ...

请教下 python的仪器仪表GUI库丰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 python的仪器仪表GUI库丰富吗?

我用的原生的C++ 版qt, 我们会用好多第三方库, 但是目前位置没有用过第三方的gui库. 感觉没多大必要. 因为qt做gui非常方便, 我们都是公司美工设计, 然后我们自己用qt实现的, 关键的是因为我们的界面都是美工设计的(印象中没有一个控件是系统原生的), 所以第三方库的风格也很难直接和公司的风格相契合, 当然在其基础上该也行, 但是关键自己用qt实现也不麻烦, 所以感觉不是特别需要.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很不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原生的C++ 版qt, 我们会用好多第三方库, 但是目前位置没有用过第三方的gui库. 感觉没多大必要. 因 ...

我觉得QT很好用,在6410上跑,虽然有一点慢,但是界面还是很好看, 特别是支持html,效果可以做得很炫,QT creator也是个很不错的IDE。我也想做上位机,一直在想用什么语言来做,后面想想,既然QT是跨平台的,直接用QT好了,以后就用QT来做上位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真心好累,用一个功能需要一大堆模块,好不容易学会使用才发现精力都花在语言本身,尤其是各种库的使用, ...

labview需要专门硬件?

网友:
Labview有Linux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Kivy 跨平台支持Windows、OS X、Linux Android和iOS

支持一下,kivy的基本思路的类似于Qt的QML语言。UI和逻辑独代码立分开,KV语言比QML还精简。
Pyqt你还得build费劲。用完Kivy我是不想用pyq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QT很好用,在6410上跑,虽然有一点慢,但是界面还是很好看, 特别是支持html,效果可以做得很炫,Q ...

我倒是一直想试试嵌入式平台的, 但是一直没机会. 一直做的是桌面平台(win/mac), 而且工作写的软件和电子一点关系都没了. 但是还是习惯逛电子类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L:
labview需要专门硬件?

labview是上位机,不需要专门上位机,

网友:
python 感觉用来数据分析,数据挖掘 人工智能 挺合适的
php 网站
java 啥都行,但需要jvm
c 基础适合

网友(2017-04-24):
PYQT,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M(2020-03-18):
关于各个平台上位机软件选择的讨论,包含对Python、QT、pyqt、wxpython等开发工具的分析,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关于各个平台上位机软件选择的讨论,包含对Python、QT、pyqt、wxpython等开发工具的分析,Mark一下! ...

这么老的帖子挖出来干啥呢?

网友(2020-09-10):
C#做上位机开发不是很好吗?

网友:
很好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