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上编译好的程序可以在其他派上运行吗?比如香橙派香蕉派

楼主(2016-12-10):
都是ARM内核的,是不是直接可以安装到其他派上呢

网友:
静态链接的没问题

网友:
如果操作外设比如GPIO不行吧,毕竟硬件不同.

网友:
都是liunx系统,可以的;但如楼上所说,操作硬件要注意下,接口可能不同;

网友A:
只要不是直接操作硬件的都没问题,加上树莓派上面很多应用都是用Python写的,全志派也有兼容的Python硬件库,上层应用多数可以直接跑,跑不了的一般都是自己修改几行代码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直接操作硬件的都没问题,加上树莓派上面很多应用都是用Python写的,全志派也有兼容的Python硬件库 ...

大师有没有全志的库呢?或者告诉去哪里找也行,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有没有全志的库呢?或者告诉去哪里找也行,谢谢啦

https://github.com/BPI-SINOVOIP/BPI-WiringPi2-Python

上厂家论坛找资料就行了,一般都有的。

网友:
全志派,新手容易玩转不?

网友:
不玩硬件接口的话,各家都差不多的,像网络层的接口都被linux封装好了的,直接wifi远程操作,控制硬件我更愿意用串口加单片机来实现。

网友C:
看来 用全志的 pi  也问题不大。

网友:
全志的A64,R40哪个更有前途?A64是64位A53板子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BPI-SINOVOIP/BPI-WiringPi2-Python

上厂家论坛找资料就行了,一般都有的。 ...

谢谢大师的回复哈

网友(2019-08-07):
引用 网友C:
看来 用全志的 pi  也问题不大。

玩全志的人是否没有树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