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VR中使用fatfs,个别SD卡当示波器探头连到SCK引脚才能识别

楼主(2016-12-10):
我的芯片是MEGA328P,使用的是FatFs R0.07e版本,之前一直使用的一张SD卡测试,一切都OK。
现在换了张SD卡,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一直读不出来,我在用示波器看引脚波形时发现,当示波器探头连接到SD卡SCK引脚时,一切都正常了。
一断开示波器引脚就不正常了。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示波器SCK引脚波形如下:

网友A:
是否是上拉电阻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上拉电阻大大了!

不是的,我接或者不接上拉都一样的,MCU内部是推挽输出的,不管接不接上拉,都要示波器探头搭上SCK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波形都快变正弦波了,频率太高,IO驱动能力不够
适当降低波特率试试,不想降速率的话,得加驱动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接或者不接上拉都一样的,MCU内部是推挽输出的,不管接不接上拉,都要示波器探头搭上SCK才能正 ...

引脚对地i加个小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接或者不接上拉都一样的,MCU内部是推挽输出的,不管接不接上拉,都要示波器探头搭上SCK才能正 ...

不要一刀切的做法!把上拉电阻减小,一步一步减下来试一下!电阻减小!波形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一刀切的做法!把上拉电阻减小,一步一步减下来试一下!电阻减小!波形会好一点! ...

SCK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SCK加了上拉,原来的上拉电阻为10K,改为1K和680R后,波形没有明显变化。
这是680R上拉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对地i加个小电容

SCK对地接1个30P独石电容,就好了,但是波形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脚对地i加个小电容

能给讲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给讲一下为什么吗?

消除过冲

网友:
串个电阻。。。。。

网友:
相位设置不对

网友(2019-11-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视频信号输出3M的并行时钟信号,为什么在接收端必需并联电容才接受数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