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入手RPi3~有开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6-12-10):
硬件狗跟风入手RPi3~(最后可能也是吃灰用)

既然买了,就要开机亮亮,但是问题来了:
1、直接上电,连接HDMI,开机就有显示么?
2、如果TF卡要装操作系统,那去哪里下载呢?
3、买了个带液晶屏的,是不是另外有什么定制的操作系统?

求知道的大侠指点下,最好配上开机教程或者视频和下载链接,最好针对RPi3的,谢谢!

网友:
论坛不是很多资料了么?官网下载os在windows下用工具写入tf卡,插上就启动了

网友:
1-->没有放带有操作系统的存储卡,不能点亮
2-->
1、 搞一张SD卡,然后到树莓派官方下载windows烧写工具,下载ubuntu镜像
2、将卡查到派上
3、连接HDMI
4、派上电

3-->推荐你买免驱的屏,要不只能用卖家改现成的系统。

网友A:
工具参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4907-1-1.html
2012/10/31  10:05         1,148,832 SDFormatter.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参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4907-1-1.html
2012/10/31  10:05         1,148,832 SDFormat ...

老大,那就还差个操作系统了,可以给个比较通用的系统下载链接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那就还差个操作系统了,可以给个比较通用的系统下载链接么?谢谢 ...

官方系统最新版种子文件:
里面有两个种子,一个是带有PIXEL桌面的,一个是lite版,没有桌面间的
官网下载地址是: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官网也提供了其他的系统镜像文件

网友:
网上找的

楼主:
开机看个亮,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机看个亮,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这盒装电视机有点意思!用的是什么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盒装电视机有点意思!用的是什么屏?

以前论坛收的神舟笔记本尸体上扒的。。。

网友C:
能发个购买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发个购买连接吗

就是阿莫买的那个链接啊,带3.5寸屏的D套件吧~~~

建议还是先买个团购的,18x的单主板,便宜些!然后再看情况,额外买配件

网友D:
http://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raspbian/
默认用户是pi 密码为raspberry

初次使用,配置:
sudo raspi-config
expand_filesystem    (使用整张TF卡容量)
change_timezone/Asia/shanghai  (时区设置)

更新: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upgrade

中文:自己摆渡

远程桌面:
sudo apt-get install xrdp
sudo apt-get install vnc4server tightvncserver

接下来就是你使用windows系统远程桌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raspbian/

谢谢大神指引,不过请问下,sudo是在哪里输入呢?是不是有专门的输入窗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引,不过请问下,sudo是在哪里输入呢?是不是有专门的输入窗口? ...

终端!(字数补丁)

网友E:
用3.5寸屏,窗口显示不全,特别是一些设置,确认键在屏幕外方,无法按。怎样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5寸屏,窗口显示不全,特别是一些设置,确认键在屏幕外方,无法按。怎样破? ...

开机看个亮,然后恢复用HDMI,呵呵~

网友F:
同跟风,昨日已收货,总算找到一张tf卡,已点亮,感觉快吃灰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跟风,昨日已收货,总算找到一张tf卡,已点亮,感觉快吃灰的感觉

是啊,点亮之后,下一步搞什么呢?硬件狗,不太懂啊,呵呵

网友G:
坐等你们吃灰然后半价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坐等你们吃灰然后半价收

传递圣火。。。。开机看个亮,然后传给下一位,呵呵

网友:
有没有初级点的教程,能够从零开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点亮之后,下一步搞什么呢?硬件狗,不太懂啊,呵呵

我想通过它网线翻墙后,然后通过wifi提供热点,给家里其它设备用,给电视和ipad用,电视看youtube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通过它网线翻墙后,然后通过wifi提供热点,给家里其它设备用,给电视和ipad用,电视看youtube挺好的 ...

学什么语言好呢?

网友(2017-02-25):
引用 楼主:
就是阿莫买的那个链接啊,带3.5寸屏的D套件吧~~~

建议还是先买个团购的,18x的单主板,便宜些!然后再看 ...

同求购买链接,能把链接地址粘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