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端稳压器输出的电压精度有多高?

楼主(2016-12-10):
三端稳压器输出的电压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呢?怎么保证这个精度呢?另外输入输出端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电容呢?

楼主:
实测电压在小数点第4位逐渐下降,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要精度就不要用稳压器,用基准源!

网友:
关键是要做什么,基准源也不是很准确的,但是很稳定而已,要准都是稳定的基础上调出来的。

网友:
1. ±1~5%;
2. 保证不了;
3. 参照数据表,没有说陶瓷电容可稳定的尽量用电解、钽电容或陶瓷电容串小电阻;
4. 温漂;

网友:
三端稳压器要那么高精度干啥?绝大部分IC在电源正负5%的范围内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精度和温飘, datasheet里不是有嘛, 负载调整率比温飘大得多, 更需要注意

网友:
基准源还会多出个年飘移

网友:
手册中有误差范围呀

网友:
一般的10%

网友:
顶多做到1%吧

网友:
内部基准太烂,自己用分立元件搭一个,精度杠杠的!

网友:
78系列达不到吧,ldo2%

网友:
7805 有 5% 和 2% 两档,差一毛钱左右。

一毛钱左右的 7805 可能还不如稳压二极管+一个 NPN 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