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提供一个将模块化电路集成到芯片里的想法,我来实现

楼主(2016-12-10):
目前做芯片行业,手上有点资源,想利用业余时间设计一款芯片。

但是......

缺少一个想法

不知道做什么

向各位 朋友请教

芯片设计包含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两部分

模拟电路用MOS 管实现各种基本模拟单元 放大器 运放 时钟产生电路
数字电路由Verilog 代码实现

由于精力有限 规模不能太大

各位在设计硬件电路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 一些电路 模块化 比较明显

举个例子
触摸感应芯片 之前大家用的单片机 加电阻电容实现,毕竟浪费了单片机的大部分资源 而整合成芯片后 出货量大的话成本比单片机要低很多很多

欢迎各位 指点一二

网友A: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楼主:
已修改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这几年芯片行业发展迅速做芯片也跟做电路板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年芯片行业发展迅速做芯片也跟做电路板差不多了

高速AD?

网友:
lz坐标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年芯片行业发展迅速做芯片也跟做电路板差不多了

你准备做什么工艺?哪家做?大概什么价格?给我们这些小白科普一下吧

网友:
LZ有什么资源,做芯片很花钱的。

网友:
不了解芯片行业,一直以为做一款芯片很费钱。求科普

网友:
无刷电机驱动芯片,支持 FOC  支持CAN 和MOS管驱动。

网友B:
我遇到有个需求咨询下,需要一个3~4个MOS集成一起开,S级全部内部链接一起,这个有没有必要新开个芯片,还是用现成的单个晶元组合封装成本更低,按MOS管3400的参数即可

网友:
我有好几个需求,之前与芯片厂家谈,厂家和我们公司都是以开模需要多少钱,你知道吗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对芯片厂家也是有利的,不要老是以要我们付多少钱开模的心态谈,我们公司真的没兴趣去开模。先说一个,针对485芯片的收发控制两个引脚,改为一个是自动控制收发,这样不需要另外加一个io控制收发,或者系统本来就只有

网友:
TXD和RXD,没有控制收发的引脚输出。另外一个硬件改为小电流线性稳压芯片输入或干脆内部是稳压二极管,我外部加个三极管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稳压,因为对很多系统来说,输出5v就是为485供电的,只需要几个ma,但是还是要再加一个稳压芯片。

网友C:
大家对这种485芯片有没有兴趣?引脚也可以兼容普通的48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有个需求咨询下,需要一个3~4个MOS集成一起开,S级全部内部链接一起,这个有没有必要新开个芯片,还 ...

你这种可以买晶圆,然后找封装厂做封装。这样比做芯片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对这种485芯片有没有兴趣?引脚也可以兼容普通的485芯片

你这种要是让芯片厂做芯片,成本高啊。没有个几百万下不来,你以为做芯片跟jlc打样一样便宜?你要真想整这种485,你可以让封装厂做成厚膜--一个package里面封上ldo,比较器,收发器等晶圆,然后封在一起,这是最快的。或者更简单的,打个超小转接板,然后让工厂给你打成牛屎,用时直接焊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年芯片行业发展迅速做芯片也跟做电路板差不多了

带高速mos半桥驱动的risc-v单片机,做数字电源/PMSM/BLDC用。

网友:
想要个集成1Gspa双通道8位ADC,2G*16位DDR3以及相关控制器的高速数据采集系统,最好在带200MHz带宽可控增益放大前端。总之就是一个单片示波器采集系统

网友:
做专用芯片,防盗用的,既然是专用,破解起来应该难一点吧。怕被盗,也舍得花钱吧。

网友:
我也想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PMOSFET还有几个电阻封装在一起,SOT-23封装的

这样的实现大概需要多少的成本?多少的量?

网友:
做SOC,必须是某行业领域大量应用的东西,比如监控摄像头的SOC之类的,当然自己做着玩就无所谓了。

网友:
都是百万起

网友:
1:对于常规的RXD TXD GND型的TTL电平,根本没有收发控制引脚,当把TTL转化为485接口时,一般靠上拉来提供发射的高电平,发射的低电平是实际发送的。采用自带收发控制的485设计可以发射高电平能力。可以允许更大的总线电容值。
2:对于隔离485光耦方案,可以省一个光耦。只需要2个光耦。
3:我见到的485芯片,第2和第3个引脚都是连在一起用的。既然有估计99%的运用这2个引脚实际使用的时候都是连在一起用的,那么新设计的485用1个引脚来代替原来2个单独的引脚也是可行的。

网友:
楼主给科普一下一般需要多少费用?需要多大的量?

网友C:
485的自动收发控制总的思路是让485芯片平时是处于接收状态,靠外部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维持A高,B低。当需要发射数据时,每次开始TXD电平一定是从高到低,这时收发控制引脚马上从低到高(逻辑上RS485芯片从接收状态变为发送状态)这样把数据0发送出去。当TXD从低到高时,收发控制引脚延时一段时间再到低。这样高电平的边沿是芯片主动发送的,后续延时时间到了,芯片的高电平是被上拉和下拉电阻维持的。这样可以使用2个光耦,并且不需要单片机再提供收发控制信号。
芯片的逻辑图为:

外部硬件上可以使用的几种电路形式有:

也可以这样:

上面的C2外加的,可以通过大小来调整延时时间。不接电容时也可以接IO由MCU来控制收发状态,这样可以做到与常规485芯片兼容。(这个脚既是输入也是输出)

控制收发的引脚从2个减为1个,多的1个脚可以考虑做电源输出相关的应用,对于一些隔离485应用来说,需要的稳压后得到的5V只是对485供电,供电电流很小:《10mA。

有自动控制收发带来的主动发送高电平能力和被动外部上拉在总线的等效电容下对比(保护用的TVS,导线等都是等效电容,节点越多,线越长,等效电容会越大)
输出加10nF负载电容,靠外面的10K电阻上下拉时,无法正确识别数据

改为外部加三极管的自动控制收发:外部加10nF电容,加主动上拉设计时可以正确识别数据。

网友:
楼上的办法不错,有空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85的自动收发控制总的思路是让485芯片平时是处于接收状态,靠外部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维持A高,B低。当需 ...

如果只有3种以内的波特率,或许可以,你弄个固定的发送延时就行了。
4种波特率是8倍差别,你没法调延时根本不行。对方的回答来了你还处于发送状态呢…

例如最低1200波特率,这个时候要保证延时超过1个字节,为了安全你很可能会用1.5字节时间。
结果2400波特率下就是3字节的延时。
4800波特率下就是6字节的延时。
对方要是速度很快,在你延时时间之内就给你回答,那么你就错掉了!
很可能6字节的延时都是不安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3种以内的波特率,或许可以,你弄个固定的发送延时就行了。
4种波特率是8倍差别,你没法调延时根 ...

延时一般在1到100us内,(这个延时本身也是可以通过调整电容来调整的)保证上升沿可以冲上去就可以了。因为串口最后一位是停止位,是必须从0到1的。那么冲上去后就这个停止位还没结束延时就结束,是靠外部上下拉电阻来控制了。这时就处于接收状态了。上面的图看的不是很清楚搞个清楚的截图:

蓝色的是A的波形。黄色的是TXD。红色的是收发控制2个引脚并联。

而且串口通讯接收到数据的时候需要去处理,处理后再发射数据,这个数据没那么快,而且大部分串口还有接收超时机制。超时到了才回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3种以内的波特率,或许可以,你弄个固定的发送延时就行了。
4种波特率是8倍差别,你没法调延时根 ...

他这个延时应该只用延时很短的时间,目的就是利用这个高电流输出能力把总线恢复到高,减小等效电容影响。

网友:
做单片机吧,

网友E:
rs485自动收发转换
LCSC有售

网友:
可以做生物、化学传感方面的模拟前段,或者功能芯片

网友:
学习一下自动收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延时一般在1到100us内,(这个延时本身也是可以通过调整电容来调整的)保证上升沿可以冲上去就可以了。因 ...

你想想,数据可是从00到ff都会岀现的。
最坏情况你要靠起始位来延时整个字节时间。
不是吗??
否则就不用延时了,学很多人的做法只发0不发1靠上拉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运动控制芯片?6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rs485自动收发转换
LCSC有售

谢谢分享的资料。相比国内的1元以内的485芯片,美信的价格比较高。另外把电源集成进去对一些使用隔离485的应用有用,可以降低成本和面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想想,数据可是从00到ff都会岀现的。
最坏情况你要靠起始位来延时整个字节时间。
不是吗??

靠上拉电阻一旦组网。上面的等效电容多了通讯就不行了。这个是主动输出1是在每个从0到1的bit位变化时有几个us是主动输出1的。后面就靠上拉电阻上拉的。延时时间不是按照字节计算的。

网友:
做一片 sot23-6封装的 usb赚232-TTL电平(CH340C 芯片要so-16封装)
做一片 sot23-3封装的 eeprom芯片,用1-wire总线(24c02容量类似)

做一片so-16封装之类的  ESP8266  串口wifi 模块芯片!!!{ up:} 这个量好大好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靠上拉电阻一旦组网。上面的等效电容多了通讯就不行了。这个是主动输出1是在每个从0到1的bit位变化时有几 ...

哦,这倒是比较新鲜
在0变1的瞬间主动输出一下,让边缘可以陡一点,其他时候仍然靠上拉电阻。。。
但是,问题其实还是一样的。不同波特率的1bit长度也相差很远。
要想在低波特率长线的情况下足够拉起一个陡峭边缘,那么你需要的输出时间也是很长的(越长的线,越大的负载电容,原始信号的边缘就越平缓)
但如果对付高波特率短距离,你又必须用很短的输出时间。不然就可能收不到别人的返回数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这倒是比较新鲜
在0变1的瞬间主动输出一下,让边缘可以陡一点,其他时候仍然靠上拉电阻。 ...

低波特率下也是用很短的时间上拉的,一旦拉上来后,只需要靠上下拉电阻保持就可以了。这样从外部看波形边沿很陡峭的。否则纯粹靠上下拉电阻随着C增加,上升沿会很平缓。在高波特率时甚至还没拉到识别为1的电平就被后面的“0”给拉下去了。可以看我上面的不加主动发送时总线上加10nF电容的对比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低波特率下也是用很短的时间上拉的,一旦拉上来后,只需要靠上下拉电阻保持就可以了。这样从外部看波形边 ...

我知道你说的。
问题是,你认为你的正常输出驱动足够在远远短于1位的时间之内正确的把总线驱动起来吗??
如果这样,人家为什么不用更高的波特率?
不能用高波特率的最常见原因就是真的跑不上去!不是明明能很快的驱动总线而故意用很低的波特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你说的。
问题是,你认为你的正常输出驱动足够在远远短于1位的时间之内正确的把总线驱动起来吗?? ...

你的行业应用485最高波特率有多少?常用波特率是多少?
上下拉电阻多大?总线上最多几个节点?
我的应用:电表行业,最大115200.而99%的应用在9600及以下。115200到300这个电路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行业应用485最高波特率有多少?常用波特率是多少?
上下拉电阻多大?总线上最多几个节点?
我的应用 ...

当然你这样也没坏处。只要延时时间不要过分长,最多在长线低波特率的时候不起作用而已。
短线或者高波特率的状态下可以比传统的那种无方向控制要好一些。。。。
唉,如果你不是一个接口转换器,而是有原生的485接口,那么为什么不用自带的方向控制呢?
有自带方向控制的,驱动能力比你这样还要好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当然你这样也没坏处。只要延时时间不要过分长,最多在长线低波特率的时候不起作用而已。
短线或者高波特 ...

不用的原因有
1:省成本,可以省1路光耦
2:省IO
3:部分引用本来设计就没有收发控制的IO。后面接手的人改不了软件。
4:软件人员不想改软件,本来是一个串口收和发,现在还要加一个切换,不高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的原因有
1:省成本,可以省1路光耦
2:省IO

说起省成本,那我就可以闭嘴了
我常年用ISO3082/ADM2483来做隔离485

网友:
天天省成本,省不出来老费心了

网友F:
楼主,先说你的预算资金在来谈IC开发吧。

网友:
Modbus协议转换芯片,一段是串口,另一端是串口/i2c/spi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先说你的预算资金在来谈IC开发吧。

楼主位不是交待了手上有点资源吗?

网友:
想知道现在什么价格了

网友(2020-05-25):
最近刚好在研究485, 发现这个帖子的27,30楼这些知识真的很宝贵!

网友:
485硬件自动控制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