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邮箱另类用法

楼主(2016-12-11):
大家都知道,RTX邮箱传送的是地址,接收任务可以方便的从指针指向的地址取出一组数据.
然而,有时候仅仅需要一两个字节数据,再用这种传地址的方式就有点罗嗦,还容易出错,比如有生命周期的局部变量作为地址被传送.
那直接把数据当地址传送可以不?答案是可行的.

发送任务
task1
{
  os_mbx_send(Mailbox, (void*)0x66, 0);
}

接收任务
u32  pMsg;
task2
{
  os_mbx_wait(&Mailbox, (void *)&pMsg, 200);
}

(u8)pMsg就是直接传送的1字节数据0x66.

如果定义了os_mbx_declare (Mailbox, 10);则可以保存10字节数据在邮箱队列,很方便.

缺点,定义Mailbox时,你自己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个邮箱规定只传送实际数据,而不是地址,不能混用.

网友:
谢谢,我也这么用

网友:
我同样也这么用,可以传递4字节以内的值

网友:
这是基本用法之一了。

网友:
所以CMSIS-RTOS用RTX加皮后就有队列了。
实际上邮箱、消息队列都是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