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PC11C24的CAN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6-12-11):
最近在学习LPC系列单片机,发现里面的CAN总线接口直接就是CANH和CANL,而不像32里面是CAN_TX和CAN_RX,一般通过CAN收发芯片TJA1050转换后输出CANL和CANH,这是不是意味着LPC11C24的CANH和CANL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而不需要添加类似TJAA1050这种芯片了?

网友A:
从手册上看是理带收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上看是理带收发器的

好的,谢谢,已经弄懂了,上面集成了一个片上CAN发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