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的微软, surface pro4密码不能用

楼主(2016-12-11):
Surface pro4 升级后,突然不能登入。需要去live 改密码。花了半个钟头,发现原来是原密码太简单。。。。
问题是,微软需要NC到这样,非要到网站修改密码吗? 更NC的,原本电脑用不了,你需要另一台电脑才能做这事。

网友:
感觉这个和Surface pro4 没关系,和win10有关系。

网友:
一直用windown hello,都快忘记密码是什么了,赶紧去试一下.

网友A:
Surface pro4 是好机器,可惜了配win10这bug体验系统,如果win7完美支持就不会有烦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rface pro4 是好机器,可惜了配win10这bug体验系统,如果win7完美支持就不会有烦恼了 ...

我认为win10比win7好不少,十全十美的东西是没有的,习惯就好了。
不能遇到一个地方不顺,就作出全盘否定的判断。

如果一个系统真的那么完美,那么就没有所谓的电脑高手了,因为傻瓜都能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win10比win7好不少,十全十美的东西是没有的,习惯就好了。
不能遇到一个地方不顺,就作出全盘否定 ...

bug10不是功能不好,而是bug频出,而且是你最长用到的功能出bug。
现在win10给我的感觉就是如同画电路板的AD一般(破解版),很好用,很顺手,但是得不停的保存,时不时就bug出现自动关闭,不同版本在最常用的功能上频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g10不是功能不好,而是bug频出,而且是你最长用到的功能出bug。
现在win10给我的感觉就是如同画电路板 ...

我用了半年多没这问题啊,AD,KEIL都好好的,系统也很稳定

网友:
因为你当前用户是用microsoft帐号登录,这个帐号类似apple Id,改密码当然要联网. 但你可以切换成用本地账户登录,就没有你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用蓝牙键盘生不如死,经常锁屏界面键盘就挂了

网友:
win10 surface的bug太多,运行程序有时突然就关掉了,那个脸部识别还是很好用的。双11买一台,系统按坏了。没办法到官网下载,下了一天一夜结果出错。后来到网上下载,先是家庭版,后来认证后,又下载成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