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关于树莓派 界面开发的工具?

楼主(2016-12-11):
入手了树莓派3

恰好阿莫也开创了这个版块

既然树莓派自带 python, 那么在类似上位机开发上,是否用 python + pyqt来进行开发是理想的选择呢?

还是否有其它更好的开发工具呢?

网友A:
树莓派用Gtk+比较好,默认的LXDE或者Pixel桌面环境都是基于Gtk+的,Qt需要安装额外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用Gtk+比较好,默认的LXDE或者Pixel桌面环境都是基于Gtk+的,Qt需要安装额外的库。 ...

嗯,谢谢,看了下最新的系统用的是Pixel 的

网友:
QT要装哪些额外库呢? 最近正在学Qt,板子也快发过来了。

网友:
可以使用java

网友:
可以用 pygame

网友(2018-02-02):
请问下楼主,现在用什么来开发gui界面,还有,树莓派LCD用那种,现在想用15寸左右的触摸屏,不知道怎么选型?

网友:
简单应用随便什么工具都无所谓,
复杂应用推荐Qt,成熟,组件全,功能多

网友(2018-07-05):
pyqt,在自己电脑开发好再移植过去

网友:
3B+ ,官方最新系统,QT怎么都装不上,请指教。

网友(2018-08-06):
用web,一劳永逸

网友(2018-11-01):
戳中笑点

网友(2018-12-20):
树莓派3上自带Gtk+吗?

网友:
还是用pyqt吧,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