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池接口上是什么油?

楼主(2016-12-11):
这是我的可拆卸电动车电池,每次放回电池槽时会出现打火现象,接口上有像油的物质,不知是什么?有知道的朋友吗?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抑制电火花和防止触点氧化等作用?就像以前修理电视机显像管用的油脂。

网友:
防止接触级片进水生锈、氧化?

网友:
防氧化的,凡士林,硅油之类吧,以前防止高压包打火也涂这类东西。

网友:
电子油, 用来避免触点氧化, 降底触点的热阻, 延长触点寿命. 这东西过去几十年只能靠进口, 近年才有国产替代品. 成份很复杂, 主要是聚醚醇, 改性硅油, 锂皂等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东西淘宝有卖的吗?有名字吗?

楼主:
自己找到了,原来叫导电润滑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了,原来叫导电润滑脂。

对的, 就是这个东西, 俗称电子油

网友:
学习了,偷偷标记一下

网友:
还有这好东西,不用担心接触问题了,多谢多谢

网友:
我曾经用过的是普通润滑脂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种润滑油还具有导电作用。标记下。

网友:
电动车不错啊,汽车火花塞上也涂这个

网友:
颜色对不上。

网友:
偷偷的学习下!

网友:
之前专门问过高压控制柜的人,就是凡士林润滑导电